[其他] HC32F460 RTC 备用电池如何接

楼主(2022-01-11):
460-100pin 的 没有找到 VBAT脚,,用内部RTC,备用电池如何接呢,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A:
没有VBTA引脚的话,说明不支持外部后背电池供电。

楼主:
这不是个大坑吗

楼主:
国产的厂家 和 STM32F4的 对比,各有各的bug,这是逼着大家用 HC32F4A 呀

网友B:
自己搭一个电路来给MCU供备用电

@湖南飞哥 :几个二极管,能花费你多少成本??
用国产的芯片,基本都是基于成本考量,,都外面搭建,不如直接上个MCU 自带的。。

网友C:
那个可能是前期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我可以给你们解答一下,首先可以将电池和VCC用两个二极管隔开,进入powerdown模式1,就可以使用了,但是在设计完毕后要测试一下功耗,

网友D:
就是接个纽扣电池供电

网友E:
后背电池可以接纽扣电池也可以单独供电

网友F:
VBAT脚接纽扣电池

网友G:
哪有460脚的啊

网友H:
没有响应引脚就没办法接啊

网友I:
可以直接接到供电端吗

网友J:
如果没有这个引脚怎么办

网友K:
是不是引脚少的芯片就不提供这个功能啊

网友L:
那也就是 有的芯片是没有此功能的

网友M(2022-02-11):
什么是备用电池

网友N:
手册写了:Power down 模式下,支持 16 个端口唤醒,支持超低功耗 RTC 工作
估计只能外部搭电路切换供电了,一旦使用后备电池,则进入Power down 模式。

网友O:
你再好好找找吧,一般都是有BAT引脚的

网友P:
找个官方FAE咨询一下哈,这个比较简单的,而且他家技术支持回复也很快的

网友Q:
可能是你手册没看仔细吧,你看看数据手册中引脚功能分配这块

网友R:
应该是有的啊,没有的话怎么用内部RTC啊?

网友S:
如果真的没有,估计就需要接MCU的VCC上了

网友T:
估计是有的,你可以看看ST的,因为华大基本上是和ST管脚兼容的

网友U:
备用电池一般还需要一个二极管,防止反向供电

网友V:
应该是有的,你再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W:
华大的芯片不都是有个IO说明么,你看看那块

网友X:
没有电池接口,那么内部RTC咋工作啊?不断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