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有人用过OTP的芯片吗?

楼主(2022-01-11):
有没有大佬用过这种类似这种芯片 想交流一下 找不到人啊

网友A(点评):
是不是打劫博物馆了?这类文物不好脱手

网友B:
OTP 一次烧录芯片
前期调试最好是用同款可擦
软件调试确认没问题再用OTP
否则 就哈哈了
OTP 大部分用于裸片 绑定工艺 成本低

网友C:
OTP或MTP,1998~2005年用过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我90年代直到2005年还用紫外线擦写的EPROM做程序存储器的。

网友D:
用对应的仿真器,没有多少不同的,反正便宜,浪费几片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