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手机内部电池坏了,能加个外部电池吗?

楼主(2022-01-11):
我手机内部的电池已经没法用,只能待机30分钟。
而且这个型号已经停产,市面上的电池都是翻新的,买回来运气好的能用2个月。
所以我也不想换电池了。想加个这种外挂电池:

这种肯定也是吹牛的,号称 2万mAH,实际有5000我就知足了。
我的问题是:手机里面的坏电池怎么处理?如果保留,会不会拖累外挂电池呢?
如果干脆拿掉它,手机还能正常工作吗?
谢谢!

@tyw :我就是怕内部电池有漏电,那它会不会白白消耗外部电力啊?
tyw
当它一个小容量电池,背夹上去了就充电,这个电也还是可用的.拿掉了每次都要冷启动,费时.

网友A:
感觉没有其宣传那么好,这么大容量的电池如果成熟,大牌手机厂家恐怕早就采用了。

网友B:
拆了换电池 王道
手机又不难拆

他的手机停车,买不到原厂电池

网友B:
外部这种电池 没啥用,接入 就相当于背着个充电宝,

网友C:
我猜里面的拿掉应该开不了机,毕竟外接的是通过充电口进去的,电流不够

网友D:
建议更换电池,内部电池坏的原因都不清楚,说不定就爆了

网友E:
这么费劲儿干什么,还不便携。直接卖二手,然后自己再去买个二手的手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里面的拿掉应该开不了机,毕竟外接的是通过充电口进去的,电流不够

是的。我实验下来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这种电池 没啥用,接入 就相当于背着个充电宝,

现在查明是电池插头不好,电池本身还行。我不想换电池,因为“新”电池也可能不好。不如装个外挂电池,节省内部电池的寿命。
问题是背夹电池会挡住指纹!!!

网友F:
可以的, 移动电源就是为你准备的。

网友G:
直接换手机不香么,有这么好的理由

网友H:
你上网看看,记着之前是有那种手机壳带电池的那种,效果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好

网友I:
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你懂的,去手机维修店换个好点的电池就是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你懂的,去手机维修店换个好点的电池就是了。 ...

确实如此!换个新电池一了百了,轻松上阵无隐患

网友K:
直接换手机不好吗,现在手机也不贵

网友L:
里面电池扔掉 外面电池可以用  不然里面坏掉的电池可能炸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里面电池扔掉 外面电池可以用  不然里面坏掉的电池可能炸

废旧不除,终是祸害!

网友N:
修手机的都是这么做的,几乎灭有例外。
除非你的电池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