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SD卡的FatFs文件管理系统

楼主(2022-01-11):
在前面章节中介绍了使用MM32F3270的SDIO外设驱动SD卡,对SD卡识别和简单的数据读写验证,不过像这样直接操作SD卡存储单元,在实际应用中是不现实的。SD卡一般用来存放文件,所以都需要加载文件系统到里面。
fatfs 是一个通用的文件系统(FAT/exFAT)模块,用于在小型嵌入式系统中实现FAT文件系统。完全用标准C语言编写,所以具有良好的硬件平**立性。可以移植到8051、PIC、AVR、SH、Z80、H8、ARM等系列单片机上而只需做简单的修改。它支持FATl2、FATl6和fat32格式,支持多个存储媒介,具有独立的缓冲区,可以对多个文件进行读/写,并特别对8位单片机和16位单片机做了优化。

本章节主要介绍移植FatFs文件系统到SD卡内。

FatFs的特点
1)Windows兼容的FAT文件系统(支持FAT12/FAT16/FAT32)与平台无关,移植简单;
2)代码量少、效率高;
3)多种配置选项;
4)支持多卷(物理驱动器或分区,最多10个卷);
5)多个ANSI/OEm代码页包括DBCS;
6)支持长文件名、 ANSI/OEM 或Unicode;
7)支持RTOS;
8)支持多种扇区大小;
9)只读、最小化的API和I/O缓冲区等。
FatFs源码获取
FatFs文件系统的源码可以从FatFs官网下载: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此地址不仅仅包含资料包下载,还包括文件系统一些知识,包括函数说明,函数调用实例等。
官网有对FatFs做详细的介绍,感兴趣可以多了解一些。所有版本的FatFs源码的移植步骤都是类似的,我们选择选择其中一个版本下载即可。

FatFs文件结构
解压之后可看到里面有 doc 和src 这两个文件。
其中doc文件夹里面是一些使用帮助文档,src是FatFs文件系统的源码。

楼主:
FatFs的源代码主要包含几个文件:
diskio.c、 diskio.h、 ff.c、 ff.h、 integer.h文件。

其中diskio.c 这个文件是文件系统底层和SD驱动的中间接口的实现代码,移植的时候需要改写在diskio.h中声明的那几个函数,代码在ff.c中被调用;diskio.h定义了FatFs用到的宏;ff.c是一般FatFs的代码文件;ff.h是一般FatFs包含的头文件;integer.h是内部基本类型的定义。

option文件夹下是一些可选的外部c文件,包含了多语言支持需要用到的文件和转换函数。

00readme.txt 说明了当前目录下 diskio.c 、 diskio.h、 ff.c、 ff.h、 integer.h 的功能。

FatFs移植步骤
在工程目录下新建FatFs文件夹,并将src文件夹下的文件复制一份至该文件夹。
使用KEIL打开工程文件并添加FatFs组件,并将src文件夹下的ff.c、 diskio.c 和 cc936.c 三个文件加入FatFs组件中。
加入cc936.c文件可以支持简体中文,同时需要把 FFConf.h 中的 _CODE_PAGE 的宏改成 936。
接着添加FatFs路径到工程选项。

楼主:
此时进行编译,会发现提示错误。

编写FatFs接口函数

来看diskio.c文件,注释前面的几个头文件,这里要加入自己的头文件。下面的三个宏定义ATA、MMC、USB也可以改成想要的名称,可以改成SD并定义为0。

然后将函数disk_status、disk_initialize、disk_read、disk_write里面执行的代码注释或者删除,这里需要添加自己的代码。由于上面改了宏定义,这里switch-case也要做一些修改。

更改如下:

对disk_initialize、disk_read、disk_write几个函数也这样更改。

楼主:
再次编译,发现提示一个关于get_fattime的错误,get_fattime用来获取当前时间,如果不需要,在ffconf.h中的宏定义#define _FS_NORTC改为1关闭,如果需要这个功能,需要在diskio.c里面,实现get_fattime函数,加入如下代码即可。

然后进行编译,这时错误就没有了。

至此我们已经完成FatFs文件管理系统的移植,不过功能还没有实现,需要在disk_status、disk_initialize、disk_read、disk_writ、disk_ioctl函数中加入执行代码:

设备状态获取
DSTATUS disk_status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um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
{
    DSTATUS stat;

    stat = disk.drv[pdrv]->disk_status(disk.lun[pdrv]);
    return stat;
}

设备初始化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
{
    DSTATUS stat = RES_OK;

    if(disk.is_initialized[pdrv] == 0) {
        disk.is_initialized[pdrv] = 1;
        stat = disk.drv[pdrv]->disk_initialize(disk.lun[pdrv]);
    }
    return stat;
}

读取扇区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BYTE* buff,     /*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in LBA */
    UINT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
)
{
    DRESULT res;

    res = disk.drv[pdrv]->disk_read(disk.lun[pdrv], buff, sector, count);
    return res;
}

扇区写入
DRESULT disk_writ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const BYTE* buff,   /* Data to be written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in LBA */
    UINT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
)
{
    DRESULT res;

    res = disk.drv[pdrv]->disk_write(disk.lun[pdrv], buff, sector, count);
    return res;
}

其他
DRESULT disk_ioctl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cmd,       /* Control code */
    void* buff      /* Buffer to send/receive control data */
)
{
    DRESULT res;

    res = disk.drv[pdrv]->disk_ioctl(disk.lun[pdrv], cmd, buff);
    return res;
}

关联的代码不再进行详细描述,可在MindMotion官网下载MM32F3270 lib_Samples:
https://www.mindmotion.com.cn/pr ... instream/mm32f3270/
工程路径如下:
~\MM32F3270_Lib_Samples_V0.90\Demo_app\PlayWave_Demo\SPI_I2S_SDIO_FatFs
可以看到详细的样例与功能操作。

网友A:
MCU只能用fatfs文件系统吗?

网友B:
最近刚好在搞这个,参考一下。

网友C:
每次移植,都出点小问题,用例程的,又仅仅局限在例程上

网友D:
一般有几种文件系统可以选择啊

网友E:
移植一般出什么问题呢

网友F:
其实就是做的少   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G:
仅仅是出现小问题还好解决了

网友H:
都是一些很琐碎的小问题

网友I:
和其他文件系统的区别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