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分享个keil/IAR的bin文件转换器,可以在keil工程中直接调用

楼主(2022-01-11):
AC, AD, ar
自己写的,用于将MDK的axf文件、IAR的out文件转换成bin文件,bin文件用产品代号、软件版本号、编译日期、bin文件size等信息命名,方便软件版本管理。可以在keil工程中直接调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貌似没有附件吧

网友B:
点赞,只是没有附件

网友C(2022-02-20):
这个软件在哪呢?

网友D:
hex和bin之间确实可以互转的

网友E:
keil直接下载不行吗

网友F:
还有这东西?
怎么下载

网友G:
这个是好东西哦,不错不错

网友H:
正常其实使用keil/IAR自己用axf就能生成的

网友I:
一般还是用hex的比较多,bin一般都是远程升级的时候用得到

网友J:
可以的,这个操作非常好,适合小白

网友K:
用axf就能转换的,你这相当于独立出来了是吧

网友L:
有没有那种批处理呢?不过bin用的不多,一个一个转换也可以的

网友M:
我这边都是用user里的keil自带的脚本转换

网友N:
IAR转换bin我还没搞会,你这个文件,挺好

网友O:
如果可以能分享一下附件么?

网友P:
我也想生成bin文件,之前都是用keil直接生成的

网友Q(2022-10-07):
用axf能不能行

网友R: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S: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T: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U:
keil软件可以生成.bin文件吗?

网友V:
如何将keil(MDK)的文件方便的转为IAR?

网友W:
KEIL uVision4 如何生成二进制BIN 执行文件

网友X:
KEIL生成了BIN文件,我想反向打开bin文件,怎么打开?

网友Y:
怎样将KEIL生成的BIN文件烧写执行?

网友Z:
用IAR生成.BIN文件做怎样的设置?

网友AA:
Keil中的工程移植到IAR中需要做哪些修改?

网友AB:
bin格式文件转换软件有哪些

网友AC:
keil uvision3 hex怎么转变为bin后变大了

网友V:
如何使用Keil生成bin格式的文件

网友AD:
如何用WinHex将keil生成的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

网友AE(2023-08-01):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R: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AF: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AG: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AH: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AF: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AI: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S: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AJ: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T: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