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和GD32F4的程序存储容量不同导致导致程序运行失败?

楼主(2022-01-11):
现在将STM32移植到GD32,驱动部分测试都通过了,但是APP部分运行就是出错,我是负责嵌入式部分,直到调试发现地址有问题才发现两个芯片的程序存储容量不同,ST是1M,GD32是512k.剩下的512K分配给EEPROM和数据FLASH使用。现在初步定位是这个存储介质不同导致下载的程序无法运行。总结问题如下:
1,移植程序大小超过512KB是不是会导致程序运行失败?
2,后面这部分存储介质还有没有可能改为程序FLASH去运行程序?

网友A:
地址差这么多,有些升级部分必须改动的,还有地址的映射部分,前提是空间足够,还是你没有移植完毕。

网友B:
代码大小超过512,那应该不行了吧

网友C:
如果整个Flash是512K的话估计不行。
还是说code area 512K,data area 512K,这样的话还可以通过分散加载的方式把重要的程序放到前512K里面

网友D:
F4具体什么型号?印象中450和405的flash差的还挺大的。

网友E:
有些地址需要变动啊

网友F:
不同型号地址也不一样

网友G:
代码有多少啊

网友H:
首先确认空间是否足够

网友I:
改一下起始地址不就行了吗

网友J:
各个部分的地址都要进行相应的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