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式健身器材检验标准方法和健身器材检测设备

楼主(2022-01-11):
固定式健身器材指在使用时,器材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移动,器材或是放在地板上,或是连接在墙壁上、天花板上或其他的固定结构上。那么,现在我们一起研究讨论下固定式健身器材检验标准方法有哪些?

一、固定式健身器材分类

固定式健身器材按用途分为S类,H类和I类。

1. S(Studio)类:专业和商业使用。该健身器材用于团体的训练场所,例如:运动协会、教育机构、酒店、俱乐部和工作室,其使用和控制由业主(具有法人资格)进行专门按章管理。

2. H(Home)类:家庭使用。

3. I类:专业和商业使用,包括提供给特殊需求人群(例如:视觉、听觉、身体或智力有障碍者)使用。该类器材也应符合S类的要求。该健身器材用于团体的训练场所,例如:运动协会、教育机构、酒店、俱乐部、康复中心和工作室,其使用和控制由业主(具有法人资格)进行专门按章管理。

二、固定式健身器材检验标准和方法

1. 固定式健身器材外部结构检验

1.1 棱边

按照尺寸检测和触觉检查,检验健身器材各支承体表面的所有棱边和尖角,均应使其半径狉大于2.5mm。易接触使用者或第三者的零部件的其他所有棱边,应圆滑或加以防护。

1.2 管材末端

当按照目视检查检测时,易接触的管材末端应采用器材的零部件或管塞封住。经适用的特殊标准相关部分中所规定的耐久性负载试验后,管塞应保持在原始状态。

1.3 易接触区域内的挤压、剪切、旋转和往复部位

按照尺寸检测和目视检查,在1800mm高度范围内的易接触区域,活动部件与邻近的活动部件或固定部件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60mm,下列情况除外:

a) 如果可能只危及手指,其距离应不小于25mm;

b) 如果活动部件和固定部件之间的距离在运动中保持不变,其距离应不大于9.5mm;

c) 如果在训练区域内具有适宜的安全防护设施和止动装置;

d) 如果可用使用者的身体位置来遮挡,使第三者不能接近,以及使用者可以立即停止运动。

1.4 重块

按照目视检查和操作试验,隶属于健身器材上所有重块的移动范围应按锻炼使用时的要求有所限制。

除非刻意移动外,堆码式重块的移动应能自如地返回静止点。

2. 固定式健身器材进出和解脱机构

检验方法:

-按照制造商说明书,以试验人体的尺寸调整器材。

-按照制造商提供的操作说明书中的规定,试验人员应进入器材并到达运动的起始位置。

-试验人员应能相对宽松地进入和返回到起始位置。

-如果试验人员不能推举或触及到辅助机构,或者若试验人员不能顺利地进入到运动起始位置,则器材需要进一步地调整。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器材已按操作说明给予的试验人员的身体尺寸进行了适宜的调整),那么,则应提供一个沿推举行程的方向予以运动推举的辅助手段或辅助机构。

-如果提供了一个辅助手段,那么,操作机构及其性能保障应与其操作说明中的描述相一致。

-在训练完成并将推举或辅助机构返回到静止位置时,应在到达卸载静止位置之前,驱动辅助手段或辅助机构来停止推举,从而让使用者从负载使用位置退出。

检验标准:如果使用者无法达到器材的负载起始位置(按照制造商说明书调整器材后),那么该器材则应提供一个辅助装置,例如:采用踏板或杠杆调整锻炼的起始/结束位置。

3. 固定式健身器材调节和锁定机构

当按照目视检查和操作试验检测时,健身器材上的调节装置应作用可靠,易被使用者识别和安全使用,且应无疏忽变动的可能性。调节机件,如旋(按)钮和手柄(操纵杆)等,不应与使用者的运动范围相干涉。任何锁定机构的正确功能应显而易见。重块选择销应配置一个防止疏忽变更或锻炼时松动的固紧性装置。

4. 固定式健身器材拉索、带子和链条

拉索、带子、链条及其附加装置应有足够的安全系数,其抵抗破坏的拉力应为使用中所能产生最大负荷的6倍。滑轮的直径应符合拉索、带子或链条制造商的适用要求。

4.1 钢丝绳和滑轮

标准的钢丝绳应采用电镀或耐腐蚀的金属丝制成,并制造商证明检测。

-滑轮的尺寸和形状应符合拉索、带子和链条制造商对其直径和槽沟的适用要求符合耐久性负载试验标准:

尽可能进行接近正常运动频率及无冲击的试验:

a) H类,大于许可运动行程的80%,12000次;

b) S类,大于许可运动行程的80%,100000次:

-采用最大载荷;

-承载方向与50%的人员确定的运动规律相一致;

-运动频率按照3个人预先负载训练试验的平均数

-锻铝合金的绳箍应按照ISO8793进行制造。绳索端头应以夹卡边缘卡夹齐平至超出+20mm。在按照目视检查检测时,绳索端头应清晰可见。压制的接头不应弯曲。钢丝绳的固定端应仅限于安装在罩壳或类似的防护装置的后面。

4.2 绳索和带子控制

按照目视检查和操作试验检验时,通过绳索或带子的导向装置,应防止绳索或带子在侧向松弛或脱落的可能性。

5. 固定式健身器材引入点检验

在直至1800mm高度的范围内,在绳索或带子驱动装置中的引入点,应有对使用者手指的防护,以防卡夹。

6. 固定式健身器材握持位置检验

按照目视检查进行检验,整体式手把套应清晰地刻(标)制有握持位置及纹理表面,以防手滑。

通过一个适宜的拉拔装置的方法,将70N的力谨慎地施加于手把套上,外加式手把套应无移动。

按照目视检查和操作试验检验时,旋转式手把套旋转式手把套应采用机械锁定装置予以保证,并应具有纹理表面,以防手滑。

三、健身器材检测设备

Delta德尔塔仪器作为体育运动场地、塑胶跑道、健身器材检测设备的供应商,从事研发体育运动场地健身器材系列检测设备。主要产品有:走步机折叠耐久性试验机|走步机动态冲击耐久试验机|走步机静载强度试验装置|走步机稳定性试验装置|跑步机动态负载耐久性试验机|室外健身器材综合耐久性试验机等健身器材系列检测设备。

1、跑步机动态负载耐久性试验机,用于模拟各种跑步机在运行过程中,受一定频率的踏行后,检查跑步机整体发生损坏的情况。适用测试机型:电动跑步机负载冲击疲劳/耐久性试验;非电动跑步机负载冲击测试、疲劳/耐久性测试。符合GB 17498.6-2008;EN957 .6-2001标准试验要求。

跑步机动态负载耐久性试验机

2、室外健身器材综合耐久性试验机,适用于GB19272-2011《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标准种相关室外健身器材,例如漫步机、蹬力器、健骑机(骑马机)、摇摇马、扭腰器、太极揉推器、上肢牵引器、大转轮、平步机、秋千、跷跷杆(板)、划船器、坐推器、坐拉器、健身车、椭圆机、钟摆机等室外健身器材类产品的疲劳耐久性测试;并可通过改装夹具可进行室外健身器材的稳定性试验和静态力测试。

室外健身器材综合耐久性试验机

网友A:
为什么基本上所有社区里边的器材都是那几样呢  是不是可以换换种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