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0外部中断响应时间

楼主(2022-01-11):
void GPABC_IRQHandler(void)
{
    if (PA->ISRC & BIT13)
    {
        PA->ISRC = BIT13;
       PB5=~PB5;
    }
}
42M的频率,上升沿触发,每次进中断翻转IO,其它无任何中断、主程序中也无任何操作,测的响应时间需要1.4uS-1.6uS,有没有办法使这响应时间变短??

网友A:
IO的翻转速率并不是最大时钟速率

网友B:
中断代码已经最少了,其它的就是CPU硬件的处理了,你无法改变,所以没有办法改变,只能增加主频了

网友C:
io的翻转速率和时钟速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D:
还要兼顾io的特性

网友E:
响应时间变短的话  引脚也反应不过来啊

网友F:
肯定不是中断的问题 了

网友G:
理论时间是多少呢

网友H:
中断代码已经不能精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