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在使用MPLAB X IDE(XC8编译器)时候的疑问

楼主(2022-01-11):
硬件:PIC16F877A
我在写一个音乐播放器的例程,发现一个不解的现象:
/*************************/
给TMR1赋值时,直接写成如下:
(F是unsigned int的变量)
  1. TMR1H = (65535 - F) / 256;
  2. TMR1L = (65535 - F) % 256;
定时的结果不准,在Watch中查看时,甚至连计算结果,也就是赋入 TMR1H 和 TMR2L 的数值都不对。
/*************************/
如果赋值之前提前进行计算,即增加两个中间变量
  1. unsigned char temH,temL;
然后赋值
  1. temH = (65535 - F) / 256;
  2. temL = (65535 - F) % 256;
  3. TMR1H = temH;
  4. TMR1L = temL;
这样的计算结果就正确了。
/*************************/
我不知道这是C语言的知识还是MPLAB X IDE或者XC8编译器的问题,各位高手有知道的吗?

楼主: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总感觉是编译器的问题而不是硬件,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84096&page=1#pid12541694

网友A:
尝试一下用MCC配置一下,再看看自动产生的代码的运行效果,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用MCC配置一下,再看看自动产生的代码的运行效果,不知道可不可以 ...

这款单片机比较老,好像我安装的插件不能使用,不知道安装老版本的行不行。

网友B:
TMR1H = (unsigned char)(65535 - F) / 256;

TMR1L = (unsigned char)(65535 - F) % 256;     这样写有没有试过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我刚刚试过了,不行。 应该就是这一步的计算所需时间特别长(远超过正常计算),但是提前计算再赋值,则正常。

网友C:
应该是类型转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类型转换问题。

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C:
int 和 char型混用,编译器蒙了。试试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D:
反汇编开一下一目了然。   根据以往经验,多数是类型转换的问题。强制转换一下数据类型

网友E:
你看看编译时候有没有提示警告之类的,或者调试一下赋值的过程。应该是F变量的类型被编译器自动改成char了。所以F最大只能到2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 和 char型混用,编译器蒙了。试试强制类型转换。

我试过这样的写法:
TMR1H = (unsigned char)(65535 - F) / 256;
还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汇编开一下一目了然。   根据以往经验,多数是类型转换的问题。强制转换一下数据类型 ...

看不懂汇编。。。
我试过这样:
TMR1H = (unsigned char)(65535 - F) / 256;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编译时候有没有提示警告之类的,或者调试一下赋值的过程。应该是F变量的类型被编译器自动改成char了 ...

赋值过程中,这个计算结果就是不对的。我也觉得可能是你说的这样,但是从C语言的语法上来说,这样有什么不对呢?

网友F:
跟系统的位数有关系吗

网友G:
这个软件使用汇编效率高不高啊

网友H:
在赋值过程中不能这样计算

网友I:
应该关系还是很紧密的

网友J:
直接做除法太耗费资源

网友K:
特殊的可以使用左移右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赋值过程中不能这样计算

那应该怎么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做除法太耗费资源

但是我先单独做除法再赋值却没有问题。

网友L:
你的XC8是什么版本,建议下载最新的XC8

@tree844 : 我用2.32做软仿真,结果是对的
2.30

网友M:
试试
TMR1H =(65535 - F) >> 8;
TMR1L = (65535 - F)  & 0xff;

网友N:
这里有2个问题,一个是赋值进入TIMRH时候,timer是否在走,如果在走,那么调试器能不能抓到赋值瞬间的值,是需要打问号的,----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跳到汇编代码去单步,在最后赋值到TIMRH这一步直接看源寄存器值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题主怀疑的unsigned int的计算问题,这个我之前的破节方法是建立一个结构体,直接处理unsigned int和2个unsigned char的转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赋值过程中,这个计算结果就是不对的。我也觉得可能是你说的这样,但是从C语言的语法上来说,这样有什么 ...

语法上没什么不对,但是你也要考虑数据类型的影响。不同数据类型的长度不同,也会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