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隔离模块的使用方法请教

楼主(2022-01-12):
第一次使用隔离模块,不知道用的对不对,来请教一下大家第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输出5V的隔离模块,输出5V电压,他这个5V电压是相对于哪个地,是左侧的GND还是右侧的0V。
2、第二个问题
想通过这个5V做出一个-3V的模拟电源

输入电压是模拟产生5V,原本是VOUT输出3V,现在3V接地,那么2号引脚GND那边就是-3V?EN是低电平有效,我这么接对么
A_0V和3.3V连在一起,那么上面的隔离模块A_0V是多少V,是看压差还是什么最后模拟地要和GND隔离模块左侧的GND还需要连在一起么?
谢谢各位。

网友A:
隔离模块左右是完全隔离的
所以参考地只是对于同边的参考
你要-3V 直接用一颗1203 隔离输出-3V 就可以了
顶多加个小负载 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模块左右是完全隔离的
所以参考地只是对于同边的参考
你要-3V 直接用一颗1203 隔离输出-3V 就可以了

现在左侧的0V接了0V还有-3.3V,我不确定是右侧的低点位是多少,输出哪个5V如果参考-3.3V的话就不是5V了,模拟地和数字还要连在一起,这样数字地是不是也就变成-3.3V了

网友B:
相对于0V那个脚的电压。

网友C:
你的应用图组合应该是如下:

第一个问题:
输出电压5V,是相对于第一图中右侧的0V。

第二个问题:
用LDO输出-3V电路的图,其的接法是正确的。图中,你的蓝色粗线条就是你需要的—3V输出端,AGND就是你—3V输出端的地端。A_0V相对于最终的输出的AGND地端的电压是-3V。
这个AGND地端可以独立存在,不与隔离电源输入端的GND地连接。假如有特殊的要求,才和隔离电源的GND连接。

@woai32lala :若有任何需求,都请将功能图贴上,否则网友们也不知道你究竟要干些什么。 既然有数字信号需要共地,请将隔离电源、负电源、信号处理的输入,输出等接口用功能图连接起来,才能综合确定应该怎么处理。
单片机需要他的模拟信号,不连接的话会导致不共地,参考平面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