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07

楼主(2022-01-12):
GD32F407的内存为192kbyte,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128kbyte,一部分是64kbyte,想请教各位大神,后面的64kbyte怎么使用?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64KB的TCMSRAM?可以网上搜索STM32 CCM,这一块兆易和ST用法差不多的。
RW_IRAM2 0x10000000 0x00010000  {
   startup_gd32f450.o (STACK)
   startup_gd32f450.o (HEAP)
   .ANY (ccmram)
  }
我是只把堆栈放到CCM里面了,其他没有深入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型号,关注一下。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保留地址啊

网友D:
这个部分的功能是固定的吗

网友E:
st的芯片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F:
64KB的TCMSRAM  好像不同厂家的用途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G:
是的 基本上一样

网友H:
那为什么要分两部分呢

网友I(2022-05-31):
GD32F407

这64k是耦合内存,需要手动添加使用,具体看数据手册很详细,网上随便搜索都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