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蓝牙和RFID射频会互相干扰么?

楼主(2022-01-12):
有个想法,使用沁恒的蓝牙芯片做个IC读卡器,同时带有蓝牙功能,请问这两个天线会互相干扰么?@WCHTech2

网友A:
您好,无线这边一般不会有有干扰,RFID 两个常用频率125K,13.56M与ble 所在的2.4G很远;但是,RFID的读卡器能量可能比较强,毕竟要给无源卡供电, layout的时候,注意其可能对芯片的晶体照成影响(比如当蓝牙芯片放到rfid 线圈中央时候),这时候需无比把晶体走线尽量的短,芯片周围的地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无线这边一般不会有有干扰,RFID 两个常用频率125K,13.56M与ble 所在的2.4G很远;但是,RFID的读卡器能 ...

就是怕RFID干扰到蓝牙芯片的晶振是吧,还有就是要保证蓝牙芯片的供电稳定;那么我还有个小问题,蓝牙天线部分怎么设计呢(比如把蓝牙芯片放在RFID线圈中央的时候)如下图所示,是否可行?

网友B:
频差很大,一般干扰很小。

网友C:
频段相差比较大,应该影响较小

突然想到,ETC是怎么弄的,
好像新一点的ETC也是带蓝牙的,

网友D:
频段相差大的话影响比较小

网友E:
如果是同频段会相互干扰,所以有些好的WIFI产品具有跳频防干扰技术,能够减小同频段之间的干扰。

网友F:
怎么只有几个圈圈和一个锯锯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只有几个圈圈和一个锯锯齿

因为是临时画的,还没加MCU和其他电路呢

网友G(2022-03-03):
应该不会有干扰吧,毕竟频率范围差这么多

网友H:
估计是不能干扰,但是也不好设计,这电路挺难

网友I:
你可以试试,如果你会仿真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J:
其实干扰咋说呢,都会有,就是严重或者不严重一说

网友K:
应该不能干扰吧,一个2.4G一个13.56M呀

网友L:
干扰应该会有些,但是不会很严重的

网友M:
频段不一样,影响不大。

网友N:
你问问官方呗,我看他回答了说不会有干扰

网友O:
这个考验你电路设计的时候到了

网友P:
这个IC读卡器很不错哦,有想法

网友Q:
是不会有干扰,可以做一版电路试试嘛

网友R:
两个不同频段的信号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