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 CAN wakeup

楼主(2022-01-12):
有没有做过7801使能CAN唤醒的大佬呀

SPM_EnableModuleWakeup(SPM_MODULE_CAN0, ENABLE);//enable can wakeup
SysStop();   //enter stop mode

因为查看了手册和例程,  好像没有过多需要配置的地方,有大佬知道这样可以唤醒吗

网友A:
引脚要配置为CAN功能

网友B:
将引脚配置为CAN功能

网友C:
这个是什么唤醒方式啊

网友D:
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唤醒方式

网友E:
是需要使能还是唤醒啊

网友F:
io口是如何进行初始化的呢

网友G:
是想要通过can进行唤醒吗

网友H:
还是需要找一个现成的例程进行参考

网友I:
这个引脚需要配置成CAN的功能,才是可以的。

网友J(2022-02-22):
有没有CANBUSOFF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