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请问三角和反三角函数计算有没有硬件加速?

楼主(2022-01-12):
想拿421做高速运算,请教一下,硬件是否有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的加速单元?我看规格书有写dsp指令支持,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拿来计算三角函数

楼主:
我自己来回答吧,没有专门硬件加速,只是依赖m4的fpu

网友A:
这里有一份AT32  DSP使用指南,适用于AT32F421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extra=#pid11207986

网友B:
可以使用DSP库函数

网友C(2022-03-03):
查表实现吧

网友D:
没有硬件加速

网友E:
首先,硬件加速器不是针对特定的函数来说的,而是靠浮点运算单元来加速这种浮点运算。

网友F:
F425好像有。

网友G:
如果不是要求很高,单片机能够解决的。

网友H:
使用dsp库里的arm_sin_f32和arm_cos_f32等替换标准的sin cos函数大概能提高5~10倍速度,当然也得看cpu频率。tan atan用sin cos组合就行了。反三角函数没有找到,应该是没法加速。

网友I:
还出来三角函数了呢,我只会按照公式算

网友J:
三角和反三角函数计算占用多大的周期呢

网友K:
你想用哪个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