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保持继电器的一个应用问题

楼主(2022-01-12):
前辈们,我想问一下如何用磁保持继电器将前桥输出电压进行换向

楼主:

电桥不平衡输出电压有负电压,后面要放大后给STM32的ADC进行模数转换,负电压要转换成正的。

网友A:
磁保持继电器一般都是大电流的。
不适合用来切换小信号

网友B:
楼主画个简图看看再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桥不平衡输出电压有负电压,后面要放大后给STM32的ADC进行模数转换,负电压要转换成正的。 ...

可以加偏置电压,采用ADC差分通道输入采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磁保持继电器一般都是大电流的。
不适合用来切换小信号

谁说磁保持一般都是大电流的,你让小电流的磁保持继电器情何以堪呀。。。。。说话要慎重,否则容易挨板砖。。。。

网友E:
将ADC的中点电压设置为输入0电压,则正负均可测量,想想直接测量交流电压的情况吧。

网友F:

你是用于国家电网的吗?

网友G(2025-05-28):
您好!我们是浙江东亚电子有限公司,正在招 聘磁保持继电器/高压直流接触器研发工程师,冒昧借楼发个广告,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跟资深大佬建立沟通。联系电话:199 0587 8227/199 0587 8225  杨女士/杨先生。如有冒犯,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