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单片机MCCP模块,设置PWM初始化

楼主(2022-01-12):
代码pwm模式初始化:

    IEC4bits.CCP2IE=0;  //禁止CCP2中断
    CCP2CON1Lbits.CCSEL = 0; // PWM
    CCP2CON1Lbits.MOD = 0b0101; //PWM模式
    //Configure MCCP Timebase
    CCP2CON1Lbits.TMR32 = 0; // Set timebase width (16-bit)
    CCP2CON1Lbits.TMRSYNC = 0;//
    CCP2CON1Lbits.CLKSEL = 0b000; // 系统时钟
    CCP2CON1Lbits.TMRPS = 0b00; // 预分频比(1:1)
    CCP2CON1Hbits.TRIGEN = 0; // 禁止时基的触发操作
    CCP2CON1Hbits.SYNC = 0b11111; //与周期寄存器匹配完无中断事件发生
    //Configure MCCP output for PWM signal
    CCP2CON2Hbits.OCAEN = 1; // PWM输出引脚OCM2A
    CCP2CON3Hbits.OUTM = 0b000; // PWM输出模式 可转向单输出模式
    CCP2CON3Hbits.POLACE = 0; //输出引脚极性为高电平有效
    CCP2TMRL = 0x0000;//定时器寄存器
    CCP2PRL = 0xffff; //定时器周期寄存器
    CCP2RA = 0x1000; // 匹配为高电平
    CCP2RB = 0x8000; // 匹配为低电平   CCP2RB-CCP1RA=脉冲周期
    TRISDbits.TRISD1=0;
    ANSELD=0x0000;
    CCP2CON1Lbits.CCPON = 1; // Turn on MCCP module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0xbf); // unlock PPS
    RPOR12bits.RP24R = 0x0010;   //RD1->CCPM2A输出比较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0x40); // lock PPS

以上设置,无脉冲产生,想问问有没有了解的大神,是哪设置不对吗?

网友A:
这里有个MCCP应用笔记,里面有输出PWM的部分,请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A:
Sorry,在另一个帖子里看到你已经看过这个应用笔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在另一个帖子里看到你已经看过这个应用笔记了

哈哈,你那个帖子挺有用的,但是还没有解决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