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代码只能下载到外部Flash里吗?

楼主(2022-01-12):
刚刚接触FPGA,按照视频编写代码,最后发现代码是下载到外部Flash里的,难道不能直接下载到内部吗?如果只能写到外部,以后所有的设计都必须有这个外部器件才行。

网友A:
如果有内置Flash的话就可以不用外部Flash的。目前小规模的FPGA不少都是内置了Flash,高云有一颗18k资源的FPGA也是内置了Nor Flash

网友B:
我记得很久以前,下到内部的可以使用CPLD

网友C:
目前基本上常用的CPLD是FLASH工艺,然而大部分FPGA都是基于SRAM的FPGA,只有Microchip收购Microsemi,也叫Actel的FPGA是基于反熔丝或Flash工艺的。
这家的特点就是抗反粒子翻转比较强,安全性比较高,规模只能做到500K LUT4,对标到K7,在高端就比较麻烦了。
正好前两天写了一篇帖子,可以参考。
反粒子翻转科普bbs.21ic.com/icview-3195444-1-1.html
【漏风书场】主控芯片CPU/FPGA存储及单粒子翻转科普 - Microchip论坛 - PIC单片机论坛 - Microchip(微芯科技)MCU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坛

网友D:
可以下载内部运行,主动配置方式(AS)和被动配置方式(PS)和最常用的(JTAG)配置方式。

网友E(2022-02-22):
引用 网友C:
目前基本上常用的CPLD是FLASH工艺,然而大部分FPGA都是基于SRAM的FPGA,只有Microchip收购Microsemi,也叫A ...

500K 这已经是大容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