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香橙派全志H6方案开发板Pi3 LTS 的26pin SPI接口测试

楼主(2022-01-12):
wiringOP 已适配 Orange Pi 3 LTS 开发板,使用 wiringOP 可以测试 SPI 的功能
1) linux5.10 系统在 dts 中默认关闭了 26pin 中的 spi 控制器,如果需要使用 spi,首先需要先打开 spi 的配置,linux4.9 系统默认都是打开的,不需要额外的配置, linux5.10 系统 spi 的打开方法如下所示:
a. 由 26pin 的原理图可知,开发板可用的 spi 为 spi1

b. 然后在 /boot/orangepiEnv.txt 中设置 overlays=spi-spidev1

c. 然后重启系统,启动时,在 u-boot 的启动 log 中可以看到 SPI DT overlays 的配置输出

d. 系统启动后,在/dev 下如果可以看到 SPI 的设备节点就说明配置正确

2) 再在 wiringOP 的 examples 中编译 spidev_test 测试程序

3) 先不短接 SPI1 的 mosi 和 miso 两个引脚,运行 spidev_test 的输出结果如下所示, 可以看到 TX 和 RX 的数据不一致

4) 然后短接 SPI1 的 mosi(26pin 接口中的第 19 号引脚)和 miso(26pin 接口中的 第 21 号引脚)两个引脚再运行 spidev_test 的输出如下,可以看到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