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CH32F103R8的读保护问题

楼主:
使用CH32的库开发,设置读保护和STM32一样,但是设置完断电重启之后就会死机不运行,不知道咋回事,有大佬知道吗?
下面是代码:
        if(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0)
        {
                FLASH_Unlock();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FLASH_Lock();
        }

网友A(2022-01-13):
您好,从你提供的信息目前无法判断问题,但看这一段程序并没有问题,可以下载完成上电之后通过仿真器之类工具看看能否读FLASH,是否需要解除读保护,以及程序代码里有没有解读保护之类程序或将FLASH全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从你提供的信息目前无法判断问题,但看这一段程序并没有问题,可以下载完成上电之后通过仿真器之类工 ...

我使用ST-link和STPRO上位机读取的,flash确实读不出来,而且查看选项子确实已经设置读保护成功了,解除读保护之后读出来全是0xFF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ST-link和STPRO上位机读取的,flash确实读不出来,而且查看选项子确实已经设置读保护成功了,解除 ...

您好,正常设置读保护之后是不会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的,附件为设置读保护的一个简单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CH32F FLASH设置读保护.zip

网友B:
设置读保护不应该影响正常运行的。

网友B:
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正常设置读保护之后是不会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的,附件为设置读保护的一个简单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

您好,我下载到CH32F103R8里面,还是会死机的,但是下载到我之前做的CH32F103C8板子上不会死机,读保护也是成功的。我发现,设置读保护之后,我的R8板子就会死机,这个板子根据STM32F103RC画的,我怀疑是板子的问题,因为这个板子是别人画的,估计某个地方出问题了。我之前画的CH32F103C8就可以正常跑。或者说,会不会买的CH32F103R8是假的?

网友A(点评):
您好,应该是板子问题,不会有假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正常设置读保护之后是不会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的,附件为设置读保护的一个简单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

还有,我想使用CH32V103R8(价格便宜),读保护和解除读保护使用哪个工具?如何操作?CH32F103用STLINK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正常设置读保护之后是不会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的,附件为设置读保护的一个简单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

板子问题。我把那片CH32F103R8焊接到以前的STM32F103RD的板子上,读保护是正常的,没死机没卡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我想使用CH32V103R8(价格便宜),读保护和解除读保护使用哪个工具?如何操作?CH32F103用STLINK就 ...

您好,正常使用V103,通过开发环境MounRiver即可设置读保护和解除读保护。若需要单独工具,可通过MounRiver导出,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正常使用V103,通过开发环境MounRiver即可设置读保护和解除读保护。若需要单独工具,可通过MounRiv ...

好的,谢了

网友C:
如何开启读保护呢

网友D:
检测一下晶振起振了没有

网友E:
能不能去除读保护呢

网友F:
尝试读取一下 看看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G:
不断电会死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