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NUCLEO-G431RB Error: No STM32 target found!

楼主(2022-01-12):
我的两块板子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Fail.txt里的错误是The interface firmware FAILED to rset/halt the target MCU。CubeProgammer的错误如下我尝试用了重置按钮也不行,而且电压很低
我又尝试将boot0拉高到3.3V可是电压还是很低只有2V,而且mcu会很烫,感觉像是硬件短路。但是两块板子都是相同的情况。问题也只是在debug后突然出现的问题。

网友A(2022-07-10):

老哥你解决了嘛,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