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方框内元件怎样选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2-01-17):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相同功能的原件有很多型号,比如图中的反相器可能是40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功能的原件有很多型号,比如图中的反相器可能是4069。

前面两组    三个都是反相器吗?

网友B:
调压电路中的运放可以用普通的 比如LM2904
信号调理电路中的反相器就用74LS14,普通的斯密特整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压电路中的运放可以用普通的 比如LM2904
信号调理电路中的反相器就用74LS14,普通的斯密特整形电路 ...

两组  经过了反相器之后又进入了两个施密特  什么情况

楼主:
这里PWM信号进入了反相器后又进入施密特触发器  是咋回事

网友B:
两组  经过了反相器之后又进入了两个施密特  什么情况

保证输出 信号和输入信号相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证输出 信号和输入信号相位一致。

施密特是把反相的信号重新搞成和初始信号一致吧? 既然如此 直接用PWM驱动不是更好吗

网友B:
施密特是把反相的信号重新搞成和初始信号一致吧? 既然如此 直接用PWM驱动不是更好吗

那要看单片机输出驱动能力够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单片机输出驱动能力够不够了

增加反相器是为了增强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而后面增加的施密特触发器是为了让原本反相的信号再次反相和原始信号保持一致?两个反相器和四个施密特是否可以共用一个CD40106(六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不考虑反相,并且PWM信号电压幅度,是在施密特需要的有效的高丶低电平笵围,当然可以不必经过反相器 ...

这里是先反相   然后又进入了施密特触发器(又同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证输出 信号和输入信号相位一致。

如果不和原始信号保持一致  有哪些不好的地方

网友B:
增加反相器是为了增强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而后面增加的施密特触发器是为了让原本反相的信号再次反相和原始信号保持一致?两个反相器和四个施密特是否可以共用一个CD40106(六组)

应该可以的,看布线好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