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华为Type-c转接头,不带芯片,边充边录

楼主(2022-01-12):
机型:华为P30
目标:边充边录
买了个转接头,发现声音断断续续还不稳定,原因是转接头里面有芯片,就退了
问有没有不带芯片的转接头,都说华为P30的必须要带芯片。
不是根据信号定义直接转一下就完了吗,怎么还要芯片呢?

网友A:
声音不连续,不是芯片的原因吧。接触不良,使用不当,个别产品的质量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B:
没法想象,
现在还有手机录像的时候不能充电吗?或者充电的时候不能录像吗?
我用了那么多手机,经常插着充电线用,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不连续,不是芯片的原因吧。接触不良,使用不当,个别产品的质量问题的可能性大? ...

网络上有一个图,像是直接"焊线"就可以搞定的,而且是针对所有Type-c接口,如果这个说法无误,就可以判定是网商乱讲了

网友A(点评):
音频没用过,倒是用它控制充电与数据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法想象,
现在还有手机录像的时候不能充电吗?或者充电的时候不能录像吗?
我用了那么多手机,经常插着充 ...

远离手机屏幕录音,同时对音质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