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SAMD20G17A的问题,大神帮忙

楼主(2022-01-12):
#21ic问答# #技术资源# #有奖活动# 我们在缺一颗芯片,型号:ATSAMD20G17A-AU
但是现在有找到型号为ATSAMD20G17A-AUTA3,  所以想请教下带A3的是有啥区别吗,谢谢!带A3的能完全提吗?

网友A:
印象中,只有ATSAMD20G17A-AU和ATSAMD20G17A-AUT这两个型号。
后面这个T是卷带,A3应该是别的提示。

网友B:
看下数据手册命名方式说明

网友C:
那个是不是生产批次的啊

网友D:
关注的太细致了啊

网友E:
手册上好好像没有说明这一位

网友F:
有没有专门介绍这个的手册啊

网友G:
没有介绍这个得数据手册吗

网友H:
一般都是可以替代用  ATSAMD20G17A-AUT这个我们有点 价格不太理想就是

网友I:
看规格书啊,这里问问的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