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L110系列RTC备份寄存器

楼主(2022-01-12):
如题,华大HC32L110有没有备份寄存器如同stm32一样的备份寄存器,用来判断RTC跑的时间是已经设置好了的时间呢?我看规格书是没有备份寄存器的,那如何判断RTC中的时间是不是已经设置好的时间?

网友A:
这个你最好看下芯片的参考手册

网友B: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了

网友C:
备份寄存器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D:
如果没有的话还真是不好判断

网友E:
不一定非要使用备份寄存器

网友F:
手册上有没有相关说明啊

网友G:
以前的芯片都是没有这个备份寄存器的吧

网友H:
从来没有启用过这个寄存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