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款单键交流220V电子开关

楼主(2022-01-12):
          要求是关态零功耗,开态自身功耗尽量小,受控功率百瓦内,市场易购的元器件能设计出这样的电路吗?

tyw
关态零功耗不可能,除非用机械开关.总得有人醒着值守,微功耗有可能.

楼主:
现在直流低电压单芯片电子开关有很多种,没办法用到交流220V上啊!

网友A:
正如坛主所说,电子开关要关态零功耗是不现实的,只有用机械开关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如坛主所说,电子开关要关态零功耗是不现实的,只有用机械开关才能实现。 ...

绝对的零功耗不能实现,但是极低功耗如微瓦或者纳瓦级别有可能吗?

网友B:
一定能,不需要供电的控制器都有,何况是个开关,看你的想投入的代价了。
当然楼上说的是原则,绝对“0”耗是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能,不需要供电的控制器都有,何况是个开关,看你的想投入的代价了。
当然楼上说的是原则,绝对“0”耗 ...

         感谢回复给予信心,闲暇时搞搞也许行的通呢,毕竟不是做永动机那般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C:
你可以按下才给控制电路供电并自锁供电, 关闭时断开供电, 这样待机功率就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如坛主所说,电子开关要关态零功耗是不现实的,只有用机械开关才能实现。 ...

不论你用单硅双硅还是mos管功能模块等来切断电源主回路,只要你能以控制元器件最大漏电流来衡量就算设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按下才给控制电路供电并自锁供电, 关闭时断开供电, 这样待机功率就低了.  ...

这个前提是单按键,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前提是单按键,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单按键没问题,我有几个DC供电产品是这样的,AC一样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前提是单按键,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按下开关, 电源的en脚高电平,单片机有电开始运行, IO也控制en锁住, 电源开. 同时开关也接在另一个IO口上, 这个按键可以有多种功能,  要关机只要关输出并拉低电源的en, 电源5V停止,功耗只有开关的漏电流.

楼主:
用单片机实现的话又需要为它设计供电就不是零功耗了,即使现在有微安级的单片机!

网友D:
有具体指标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实现的话又需要为它设计供电就不是零功耗了,即使现在有微安级的单片机! ...

关断的时候,连单片机的供电都关断了,
所以不需要继续给单片机供电了。这样的电路几十年前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断的时候,连单片机的供电都关断了,
所以不需要继续给单片机供电了。这样的电路几十年前就有了。
...

讨论这个是AC220v单键电子开关,搞不懂到底单片机怎么能实现,单键既要为单片机供电启动,还要为单片机提供工作状态有些烧脑了!

楼主:
AC220V高压很可怕,晚上画个草图简单搭棚焊个电路验证一下我的想法可不可行,测试时一个不小心触碰短路炸管了,好怕怕!

网友E:
引用 楼主:
AC220V高压很可怕,晚上画个草图简单搭棚焊个电路验证一下我的想法可不可行,测试时一个不小心触碰短路炸管 ...

老大,我们从小就知道,用于220V的电路,在设计的时候,可以先用交流36V做试验,老师没教过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AC220V高压很可怕,晚上画个草图简单搭棚焊个电路验证一下我的想法可不可行,测试时一个不小心触碰短路炸管 ...

另外,不管什么电路,你给碰短路了也是危险的。
想当初见到一个修挖掘机的,扳手不小心碰到电瓶接线柱上了,
只见火光一闪,当时那个扳手就蒸发掉了半截。
那是不是也可以说,24V的电压啊,好怕怕。

网友F:
单火线开关了解一下。零功耗那是不可能就是了

网友G:
如果是220V的电路,利用电线之间的分布电容产生的电流,还是能做出来的,这个线越长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220V的电路,利用电线之间的分布电容产生的电流,还是能做出来的,这个线越长越强。 ...

线间分布电容只有PF级,所能提供的电流太小了,查资料国内外都有开发这种特殊功能模块的,造价高普适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火线开关了解一下。零功耗那是不可能就是了

单火线开关负载侧要加电容的不是零功耗,讨论这个不一定非要单火线开关,有零线也可以,不过主回路必须要全关断。

楼主:
经过几天业余时间潜心琢磨,发现带负载只有这么个接法才能实现全关断,电流表归零,电路在设计中有所进展,不想用特殊元器件,分立件组装,抛弃单片机方案!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过几天业余时间潜心琢磨,发现带负载只有这么个接法才能实现全关断,电流表归零,电路在设计中有所进展, ...

我想到的电路里负载这么接能做到全关断!

楼主:
开态带个灯泡22w

楼主:
我辛辛苦苦打的字呢?被吞了

楼主:
关态测不到功率了

楼主:
上电脑发

楼主:
做到了,做到了,我做到了!这个单按键交流220V电子开关我做到关态测不到电流了,后来在交流220V总回路里串联一个150K电阻,经测试电阻两端才有0.1V交流电压,也许我的数字万用表不够精确,表是优利德UT33D,技术大牛可以以此数据计算出关态功耗了!(有微瓦级别的测试仪表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一般的小型轻触开关的耐流只有50mA,现在220V 22W也要100mA,你总得換用大颗的。 ...

这个轻触开关只提供微安级触发电流的,跟帖看下实物照片

楼主:
今晚又有时间测试一下按键灵敏度和开关态功耗情况,很理想,决定画个板图好好组装一下,这个搭棚焊让大家见笑了,随便拆了些元器件焊的,胶布下是功率元件,上次测试不小心炸了一次,为了安全先粘块胶布。

楼主:
看看是不是真正的零功耗,关态漏电流在微安级以下,反正我是怎么也测不到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火线开关了解一下。零功耗那是不可能就是了

别说不可能,跟帖看下我的测试数据,不信加微信直接视频为你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如坛主所说,电子开关要关态零功耗是不现实的,只有用机械开关才能实现。 ...

跟帖看下我的测试数据可不可以算得上零功耗,只有功率元器件的漏电流,在微安级以下,我没有更精确的仪表工具测试了,关态应在微瓦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具体指标吗

看来我做到了关态功耗微瓦级别AC220V单按键电子开关了,只是功率元件的漏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别说不可能,跟帖看下我的测试数据,不信加微信直接视频为你演示!

0功耗,那是你的测量仪表不够精度而已。看不懂你发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跟帖看下我的测试数据可不可以算得上零功耗,只有功率元器件的漏电流,在微安级以下,我没有更精确的仪表 ...

自己都说了,不是0功耗。

网友I:
用轻触开关控制双向可控硅就可以实现,开关不通时只有可控硅的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轻触开关控制双向可控硅就可以实现,开关不通时只有可控硅的漏电流。

想过用单按键轻触开关怎么才能实现双向可控硅关断呢?

网友J(2022-02-11):
引用 网友I:
用轻触开关控制双向可控硅就可以实现,开关不通时只有可控硅的漏电流。

上图,我想看看轻触开关怎样长通和长断双向可控硅的?不会是小机械开关通断双向可控硅吧?

网友I:
是小机械开关通断双向可控硅,基本符合楼主要求的0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