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12非隔离电源设计输出电压直线上升请教

楼主(2022-01-12):
求助:用VIPER12A设计的非隔离15V电源,为什么输出的电压测的从30V一直往上升到60V,还一直往上升,紧急求助!第一次用这个芯片希望各位坛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请坛友明确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B:
VIPER12A或22A我用过很多非隔离的电源,楼主你要加个稳压管或加负载。

@coody :不是有D5存在了吗?
@王栋春 :并在输出电容两端
请教加装在那个位置?负载选多大?

网友A:
按照手册做 没问题的
你的出问题 那肯定就是电路图不对,
自己核对 比较
初期 器件最好啥都不换 摸透了 再替换不迟

正在核对当中。

网友C:
谢谢坛友的资料,我已经有了。

网友D(2023-01-03):
请问博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输出电压持续上升的问题和你一样的电路希望您能指导一下

这个项目过去时间有些长了,具体已经遗忘,建议坛友看看上面其他坛友提供的资料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