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L110深度睡眠喂狗问题

楼主(2022-01-12):
HC32L110进入深度睡眠后,看门狗还会不会工作,如果工作的话,是不是会复位芯片呢?进入睡眠前是不是在关闭看门狗?

网友A:
芯片用户手册中,工作模式章节中,有介绍不同工作模式下,各外设的运行情况。
深度睡眠下,看门口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B:
看门狗开启后就一直工作,你没法关

网友C:
看门狗可以工作

网友D:
还是没有关闭的

网友E:
看门狗工作不工作,不是你说了算的么

网友F:
进入深度睡眠后看门狗还是会工作的

网友G:
WDT启动后,进入DeepSleep,需要定期唤醒喂狗,不过平均功耗依然很低,
比如SWD+RTC,1s或几秒定期唤醒喂狗,平均功耗1+uA左右吧

网友H:
看门狗用的哪个时钟啊

网友I:
跟时钟源有关系

网友J:
那需要看是什么低功耗模式

网友K:
看门狗尽量使用不会关闭的时钟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