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低电量时,放电电流是怎样的?

楼主(2022-01-13):
锂电池在充满电时,可以按照1C或者标准电流放电。
但是当低电量时,放电电流还能按照目前电量的1C放电还是只能按照标准电流放电,或者更低的电流放电呢?

楼主:
没人解答下吗

网友A(2023-08-08):
问题比较复杂,但是我以前做过18650电池的放电实验,电池电量低时,带载能力下降40%

网友B(2023-11-06):
满电时内阻比较小,
低电量时,内阻会稍大些,
主要还是看, 你的放电电流大小, 负载电流比额定1C电流小的话,影响不明显;
放电电流越大, 放电平均电压越低,电池也会因内阻有一定的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