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ic24单片机串口收到的两个字节数据完全一致

楼主(2022-01-13):
另外一个MCU发送的是46 AA,但PIC24单片机收到的却是4646。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3-03-03):
波特率设置错了,有可能就这样

网友B:
看你数据呗,串口配置这块

网友C:
咋还最后一个字节不一样,有点意思啊

网友D:
你调试一下吧,仿真跟踪一下看看

网友E:
看看硬件的外部晶振之类的,是否OK

网友F:
有可能是串口配置这块,就是数据波特率不对导致

网友G: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停止位啊,这种设置的,都找找看

网友H:
你发一次还是发两次啊?有点想丢数据的样子

网友I:
最好是仿真,或者看看硬件串口方面的配置,是否一致

网友J:
串口一般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吧,还是自己看看配置都是否正确吧

网友K(2023-06-06):
可以用其他方法线测试一下串口是否ok。

网友L:
om口的通信参数要和设备匹配;检查串口和串口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M:
可以更换一个串口或串口线,或者通过其他串口软件

网友M:
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外部噪声的干扰,导致数据失真或丢失。

网友N:
一般是由于波特率误差较大造成的。

网友O:
果发送方和接收方在这些参数上设置不一致,那么接收方 无法正确解析数据。

网友:
如果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波特率不匹配,那么接收方将无法正确解析数据。

网友P:
可以使用示波器等工具进一步分析和定位问题。

网友Q: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是否一致。

网友R:
如果无法确认问题在哪,可以使用自收发的形式排除。

网友S:
先检查通信参数是否严格一致,再检查串口线。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