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07高频信号采集计算频率

楼主(2022-01-13):
stm32f407采集1Khz-4Mhz频率计算出采集频率,采用输入捕获只能采集到1Mhz左右,再往上频率就只能维持1Mhz,采用外部中断计数,配合定时器也是一样。有没有好办法解决?

网友A:
STM32F407主频达168了,基于定时器的捕捉来采集信号频率的话应该不止1MHz.

当被捕捉信号频率较高时,你的捕捉中断的处理就要注意别冗长了,尤其第一次进中断。

另外,你可以考虑通过DMA读取CCR的数据,基于DMA完成中断来计算具体数据。

网友B:
用定时器,是不是关心的只是信号频率,而不关心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