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743 ADC DMA 波形显示问题!!!!!!!!

楼主(2022-01-13):
请问大家,我是做一个波形显示,H7的板子,在正点的GRAPH那个例程中加入adc和dma以后,当用1个ADC多通道的时候调用函数HAL_ADC_Start_DMA(),最后一个参数只能是1,也就是只传输一个数据,能正常显示波形,程序运行正常,但是我是6个通道,需要传输6个数据,不管是2 3 4 5 6,只要不是1,屏幕emwin界面就会卡住;同样当使用ADC双重模式的时候,调用函数HAL_ADCEx_MultiModeStart_DMA()打开adc和dma,也是如上的问题,只能传输1个,其它就会卡死在屏幕

网友A:
听起来有点玄乎。

信息有限,比较怀疑内存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