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SPI、I2c、USART各种协议的用法浅谈

楼主(2022-01-13):
fm, ar, pi, pc, se
首先,SPI、I2C一般用在芯片间通信,比如MCU和MCU, MCU和EEPROM/SERIAL FLASH,
SPI和I2C的通信距离一般都不会很长,因为通信的芯片在一块电路板上,建议距离不要超过
20厘米。SPI会用到3根线,MISO/MOSI/CLK。I2C两根线即可,SDA/SCK, 如果MCU引脚有限,
可以优先考虑I2C.
USART可以用在芯片间通信, 也可以用在MCU和PC之间通信,通信距离可以达到50厘米。
USART只要两根线 ,TX/RX, 采用异步方式通信,非常简单实用。我们很多项目都用USART把
数据上传到PC,通信还是很可靠的。
暂时就写这么多,欢迎各位大侠补充。

网友A:
了解了个粗略

网友B:
usart两根线???我一般都是加上GND,总计3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art两根线???我一般都是加上GND,总计3根

没错,应该3根线,加上GND, SPI要4根线, I2C要3根线。

网友C:
要加上GND

网友D:
为什么iic速度慢还有用的呢

网友E:
uart怎么可能是两根线呢

网友F:
既然存在 而且基本都配置 那就是合理的

网友G:
每种通讯方式需要的连线是不同的

网友H:
三者的通讯距离能达到多少啊

楼主:
SPI和I2C没有测试过,UART实测0.5米没什么问题。

网友I:
区别: SPI:高速同步串行口。3~4线接口,收发独立、可同步进行 UART:通用异步串行口。按照标准波特率完成双向通讯,速度慢 I2C:一种串行传输方式,三线制,网上可找到其通信协议和用法的 3根线实现数据双向传输

网友J:
UART就是两线,一根发送一根接收,可以全双工通信,线数也比较少。

网友K:
spi i2c usart 哪个接口速度快

网友L:
有没有这样一种串口转SPI/I2C芯片

网友M(2022-02-16):
串口USART可以有一米左右的距离吧

网友N:
这个说的挺好的,其实这几种串行通信协议都挺好用的,嵌入式用的非常多

网友O:
其实这三种通信,都不建议有太长的距离,不然会有信号衰减的

网友P:
一般都是可用通信芯片,实现远距离通信的,比如485

网友Q:
SPI还有四线制吧

网友R:
感谢楼主分享吧,讲的很细致了,不过还得是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S:
50cm的话,您的波特率设置是多少啊?是不是得设置小一些呢?

网友T:
这个是需要外设使用什么通信,然后来选择SPI还是I2C或者是串口的

网友U:
其实还是串口通讯简单,比较省事儿

网友V:
用法的话,不都是那个省事儿用哪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