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快进来

楼主(2022-01-13):
单片机引脚图上  SDO SDI SCK 是什么意思呢,程序烧录要接哪两个引脚呢

网友A:
单片机型号说一下

网友B:
看一下MCU的厂家手册吧,连这个都不知道怎么设计电路、怎么写程序?

网友C:
这个问题不需要大佬出面解决吧,

网友D:
这个一般是采用SPI接口来做的,SCK是指时钟,SDI是数据输入,SDO指数据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