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如何设置MDK 仿真?

楼主(2022-01-13):
你好,我拿到一个G455 开发板。请问下,国民的G455 芯片怎么设置MDK 仿真,需要查看变量的实时值,有没有资料参考,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如何拿到开发板的?

网友B:
同问,楼主是怎么得到开发版的,没有看到国民技术送板子呢?

网友C:
应该是使用仿真器(例如JLINK, ULINK等),下载安装驱动,然后按普通ARM来仿真吧?

网友D:
跟你仿真器有关吧

网友E:
没用过,百度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F:
你肯定没有试吧,都是ARM核仿真和STM32是一样的,我这边都是直接用STLINK仿真的没有问题

网友B:
设置仿真仿真方式都是一样的啊,和芯片无关系。

网友G:
开发板自带NS-link在线仿真功能,通过开发板的DEBUG USB口连接到上位机,在keil软件里烧录工程,如果能够正常烧录,点击DEBUG,即可进入keil在线仿真界面

网友H:
看来,教程还是很多人所呼吁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