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拿到AC7801 低压小圆板,技术问题

楼主(2022-01-13):
我要做个 FOC电机驱动,电机具体参数未知。
1、用Motor Studio做代码生成,是必须选一个相近的电机再做代码生成?
2、小圆板做Motor Studio参数监控,串口怎么连接?
3、小圆板做Motor Studio参数识别,是不是做不了的,资料说要:电机参数识别仅支持双电阻/三电阻电流采样模式
4、怎么联系技术支持,打杰开电话,打不通。

网友A:
1.首先小圆板由于面积原因,没有预留串口接口,所以不能用Motor Studio连接调试
2.可以直接拿到小圆板代码,修改代码调试,若需要观察变量,可以在线debug调试

网友B:
写清楚一点

网友C:
不能用Motor Studio连接调试,因为小圆板没预留串口接口

网友D:
串口那边的连接需要配置什么参数呀

网友E:
如果没有复用的话 可以考虑飞线

网友F:
必须要通过串口才可以吗

网友G:
在线调试怎么连接呢

网友H:
通过代理也可以找技术支持的

网友I:
都有哪些参数需要识别呢

网友J:
没做过相关应用

网友K:
我还真的没有看懂是啥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