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种不规则的线怎么布?

楼主(2022-01-13):
红圈里的线怎么布啊?我本来是用多根线拼出来,检查时报很多错。现在改成覆铜了。

明显是多边形覆铜的

网友A:
本来就是铺铜才是对的

网友B:
可以铺铜,可以画线。

网友C:
这种形状一看就是铺铜

网友D:
这种应该是画线+填充,反正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E:
直接覆铜就万事,这有啥研究的

网友F:
这是铺铜。。

网友G:
先将要画的部分用一条0.1mm的线框起来,然后再用铺铜的方式铺满,最后再删除掉周边的线,就出来了。

网友H:
你这过孔有些略叼...

网友:
不规则铜皮

网友I:
附铜才是王道

网友J:
看起来是铺铜出来的吧

网友K:
多种方法,最简单的就是多边形敷铜

网友L:
敷铜不是这种,这种是铜箔块

网友M:
填充 另外,这是规则的好不好 那种任意角度的圆弧形 跟手画的一样的 才叫不规则

网友N:
跟着老司机学习一下:电源规则设定好,然后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