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低功耗MCU系统软硬件设计考虑

楼主(2022-01-13):
低功耗MCU系统软硬件设计考虑

   电子产品的低功耗问题经常让产品设计者头痛而又不得不面对。以单片机(MCU)为核心的系统,其功耗主要由单片机功耗和单片机外围电路功耗组成。要降低单片机系统的功耗,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入手。

  硬件设计考虑因素

  要满足单片机系统的低功耗要求,选用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单片机可以很容易实现。因为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单片机可以大大降低系统功耗,这可以从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内部结构、系统时钟和低功耗模式等几方面来考察一款单片机的低功耗特性。一般来讲,用户在选择技术供应商和产品过程中,需要对下面的一些重要硬件参数进行更加深入的考量:

  选择简单的CPU内核

  选择CPU内核时切忌一味追求性能,以“够用就好”为原则。8位机够用,就没有必要选用16位机、32位机;单片机的运行速度越快,往往其功耗也越大。一个CPU越复杂、集成度越高、功能越强,片内晶体管越多,总漏电流也越大,即使进入STOP状态,漏电流也会变得不可忽视;而简单的CPU内核不仅功耗低,成本也低。

  选择低电压供电的单片机系统

  单片机系统的供电电压低,可以有效地降低其系统功耗。由于半导体制造工艺的发展,现在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从5V供电降低到3.3V、3V、2V乃至1.8V。供电电压低,不紧可以降低单片机的功耗,还可以降低单片机外围电路的功耗。

  选择带有低功耗模式的单片机系统

  低功耗模式指的是系统的Idle、Stop和Suspend等模式。处于这些模式下的功耗将远远小于正常运行下的功耗。Idle模式下,CPU停止工作,但内部系统时钟并不停止,单片机的外围I/O模块也不停止工作;系统功耗一般降低有限,相当于工作模式功耗的50%左右。

  如果在CPU进入Stop模式时,将各个模拟外设关掉,这时的功耗可以降低到nA级。但是在Stop模式下,CPU被唤醒后要重新对系统作初始化,所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内容将被重新初始化。这在某些低功耗应用场合需要注意。

  Suspend模式下,CPU、内部系统时钟停止工作,I/O模块等被悬挂起来,片内RAM中存储的数据将被保持,CPU的功耗可以降低到nA级,由唤醒事件唤醒。当CPU被唤醒后,系统不会被CPU复位,继续从进入Suspend模式的地方开始执行程序。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低功耗模式。

  在硬件层面来说,对上面的这些参数进行仔细衡量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选择合适的时钟方案和使用每MIPS功耗来衡量MCU的低功耗性能也是非常关键的。

    应用软件考虑因素

  应用软件设计对于一个低功耗系统的重要性常常被人们忽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软件设计上的缺陷并不像硬件那样容易发现,同时也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个软件的低功耗特性。但是设计者如果能尽量将应用的低功耗特性反映在软件中,就可以避免那些“看不见”的功耗损失:

  用“中断”代替“查询”

  在没有要求低功耗的场合,程序使用中断方式还是查询方式并不重要。但在要求低功耗场合,这两种方式相差甚远。使用中断方式,CPU可以什么都不做,甚至可以进入等待模式或停止模式;而查询方式下,CPU必须不停地访问I/O寄存器,这会带来很多额外的功耗。

  用“宏”代替“子程序”

  子程序调用的入栈出栈操作,要对RAM进行两次操作,会带来更大的功耗。宏在编译时展开,CPU按顺序执行指令。使用宏,会增加程序的代码量,但对不在乎程序代码量大的应用,使用宏无疑会降低系统的功耗。

  尽量减少CPU的运算量

  减少CPU的运算工作量,可以有效地降低CPU的功耗。减少CPU运算的工作可以从很多方面入手:用查表的方法替代实时的计算;不可避免的实时计算,算到精度够了就结束,避免“过度”的计算;尽量使用短的数据类型,例如,尽量使用字符型的8位数据替代16位的整型数据,尽量使用分数运算而避免浮点数运算等。

  让I/O模块间歇运行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不用的I/O模块要关掉,间歇使用的I/O模块要及时关掉,以节省电能。同时,不用的I/O引脚要设置成输出或设置成输入,用上拉电阻拉高。

  总之,在单片机系统设计过程中,需要深入理解单片机低功耗的特性,并在硬件和应用软件的设计过程中充分利用单片机的低功耗特性,从而设计出符合低功耗要求的产品。

网友A:
现代的MCU一般使用CMOS技术

网友B:
外设数目 使能的外设越多,耗能越大

网友C:
所有未使用的引脚必须连接到一个确定的逻辑电平

网友D:
如果可能,使用动态控制I/O引脚的上拉功能。

网友E:
可以动态地控制I/O口的上拉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F:
现在的电子产品,对低功耗的要求越来越高。

网友G:
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单片机可以大大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H:
低功耗MCU的待机模式要求具有极低的功耗电流以及灵活的内部唤醒机制。

网友I:
必须利用较低的系统频率或运行电压来节省功耗 。

网友J:
MCU供电电压 降低电压可以成平方级别地降低电能消耗

网友K:
选用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单片机可以很容易实现。

网友L:
可以把时钟频率降低到刚好满足应用需要

网友M:
I/O口对地导通将产生额外的40~70uA电流

网友N:
尽可能地使用低功耗运行模式

网友O:
支持低功耗的MCU一般都有好几种运行模式

网友P:
选择低功率MCU单片机也得选择好的外设硬件。

网友Q:
利用低功耗定时器进行MCU低功耗唤醒

网友R:
用“宏”代替“子程序”,这个倒是第一次了解,学习了。

网友S:
我的感觉是,能省则省,能少则少

网友T:
宏也能降低功耗么,回头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U(2022-02-12):
低功耗的话电路设计十分重要

网友V:
其实低功耗挺复杂的,涉及到选型,电路设计,程序设计等等

网友W:
这个一般都是选型的时候,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X:
楼主分析的挺好的,CPU其实只要正常MCU的话,也没啥大问题

网友Y:
浪费电的是电源部分,CPU的话不用的外设关闭,其实就行了

网友Z:
看你做啥方案呗,要是无线的话,对程序设计好像也有要求

网友AA:
这个跟MCU有很大关系,MCU可以关闭不用的外设,开启低功耗模式

网友AB:
现在低功耗的方案MCU,是谁家做的比较好啊

网友AC:
电路设计关乎大局的,对电源的选型很重要

网友X:
很多低功耗电源都要考虑低功耗的LDO,是吧

网友AD:
低功耗的内核属实也重要,频率要低一些,能好很多

网友AE:
低功耗还没做过,即将开始要搞了,参考楼主的分享,挺好,更有信心了

网友AF:
低功耗选择STM32L系列的就很不错

网友AG:
一般都要限制频率,因为频率高,功耗就高

网友AH:
低功耗的话,可以看看整体布局,散热量要小

网友AI(2022-11-17):
掉电模式,节电效果明显

网友AJ:
可以从供电电压、单片机内部结构设计、系统时钟设计和低功耗模式等几方面考察一款单片机

网友AK:
低功耗的mcu都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AL:
选用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单片机可以大大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AM:
减少外围器件,降低晶体频率。

网友AN:
单片机休眠前 gpio应该怎么设置 功耗最小?

网友AO:
多用低功耗的模式,即休眠模式

网友AP:
外部设备的耗电可能更多一些的。

网友AQ:
做低功耗产品的时候,芯片的选型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单片机还是其他外设,在预算范围内都应该尽量选择工作电流小的IC。

网友AR:
可以采用stm32l系列单片机,超低功耗,可以在网上查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AS:
单片机型号要选择低功耗的。

网友AT:
低功耗设计主要从芯片设计和系统设计两个方面考虑。

网友AU(2023-11-02):
宏还能降低功耗吗?

网友AV:
房东的分析很好。

网友AW:
低功耗mcu的待机模式请求具备极低的功耗电流和机动的内部叫醒机制。

网友AX:
用“宏”代替“子程序”是我第一次理解和了解它。

网友AY:
电力的浪费是在供电部分。

网友AZ:
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微控制器可以大大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BA:
实际上,低功耗是相当复杂的,涉及到选型、电路设计、程序设计等

网友BB:
采用低功耗定时器实现mcu的低功耗唤醒

网友BC:
动态控制怎么操作啊

网友BD: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BE: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BF: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BD: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BG: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BD: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BH: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BD: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BI: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BJ:
宏怎么代替子函数啊

网友BF: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BK:
现在低功耗要求越来越高

网友BL:
优化程序结构,减少不必要的任务和中断

网友BM:
支持低功耗的mcu通常有多种工作模式

网友BN:
应尽可能使用中断处理方式代替轮询方式,以减少CPU的功耗。

网友BO:
合理设置时钟频率,避免不必要的时钟消耗。

网友BP:
在软件设计中,应尽可能优化算法和代码,以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BQ:
供电电压低,可以有效地降低其系统功耗。

网友BR:
合理设置休眠时间和唤醒条件,确保系统在低功耗状态下运行。

网友BS:
选择一款拥有低功耗模式并且能够满足性能要求的MCU,这样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待机电流和唤醒时间;

网友BT:
尽量使用MCU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BU:
设计电源管理系统,包括电源转换、电源分配等,以降低电源损耗,提高电源效率。

网友BV:
降低功耗并不是纯硬件或软件就能实现的,通常需要软硬件协同工作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BW:
选择低功耗的传感器和执行器,以降低整体系统功耗。

网友AQ:
可以从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内部结构、系统时钟和低功耗模式等几方面来考察一款单片机的低功耗特性。

网友BX:
8位机如果够用,就无需选用16位机或32位机,因为单片机的运行速度越快,其功耗通常也越大。

网友BY:
选择具有低功耗特性的 MCU,如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等,能在闲置或低负载时降低功耗。

网友BY:
系统时钟是MCU系统功耗的一个重要因素。

网友BZ:
根据系统负载和电源状态,动态调整功耗

网友CA:
合理使用低压降稳压器(LDO)、DC-DC转换器等元件来控制供电电压,使MCU在各部分电路间切换

网友CB:
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以降低时钟频率和降低电压等参数,以达到节能的效果。

网友CC:
注重使用低功耗元件

网友CD:
关闭不需要的外部设备、降低处理器频率

网友AJ:
需要优化软件设计。

网友CE:
采用高效的电源转换器,优化电压和电流供应,降低功耗。

网友CF:
让MCU进入睡眠模式,以降低电源消耗

网友CG:
当需要响应外部事件时,使MCU进入低功耗模式等待事件发生。

网友CH:
确实,一个低功耗系统不仅仅是硬件考虑。

网友BO:
选择一款适合低功耗应用的MCU

网友AJ:
合理布局电路板、降低电源阻抗、减少寄生电感等

网友CI:
减少外部元件的使用、优化电路设计

网友CJ:
选择低电压供电的单片机系统。

网友BO:
尽量把低功耗的任务放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

网友CK:
能否降低时钟频率以满足应用需求

网友AJ: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设置好各个外设的状态,关闭不必要的模块

网友CL:
在软件设计中应尽可能使用这些低功耗模式,以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AT:
通过减小信号传输距离、减小功耗器件的功耗等方式,可以降低整个系统的功耗。

网友CI:
选择具有低功耗特性的MCU可以大大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CM:
简单的CPU内核不仅功耗低,成本也低。

网友CN:
采用功耗优化算法,如动态调整工作频率、睡眠和唤醒策略等

网友CO:
通过合理的功耗管理策略,如睡眠模式、低功耗模式等,可以实现低功耗运行。

网友CM:
使用低电压供电的电池可以显著延长系统使用寿命。

网友(2023-12-02):
减少外围电路功耗

网友CP:
选择STM32L系列的低功耗是非常好的

网友CQ:
若是大概,利用动态控制ioio的上拉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