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系统老是复位

楼主(2022-01-13):
我用LaunchPad做仿真器,连接到目标板,写了一个TIMERA中断,系统老是复位

网友A:
void  SysInit(void)
{
     P1DIR = 0xea;           // 1110 1010
    P1OUT = 0x3a;           // p14 上拉
     P1REN = 0x10;
    P1SEL2 = 0;
     P1SEL2 |= 0x05;
     P1SEL = 0;
     P1SEL |= 0x05;
    P2DIR = 0xff;
     P2OUT = 0x00;
     P2SEL = 0x00;

    TACCTL0 = CCIE;
     TACCR0 =  0x1234;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时钟源 SMCLK + 连续模式 +中断使能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IFG1 &= ~OFIFG;

    SysInit();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80;
    TACCR0 += 0x1234;
}

网友B: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C:
这个是TI的吧?怎么发到ST了?

网友D:
看看你的看门狗打开了吗

网友E:
电源供电和复位引脚正常吗?

网友F:
系统复位是不是RST引脚的问题?

网友G:
查看一下你的系统仿真器的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H:
系统复位是硬件的 问题吗?

网友I:
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在上电时能不能自动复位

网友J:
系统电压低于芯片设定电压。

网友K:
电源完整性引起的系统工作不稳定

网友L:
开启了看门狗但没有喂狗吧

网友M:
估计电源不稳定造成的复位。

网友N:
若程序发生“死机”,则看门狗产生复位信号。

网友O:
内部事件复位,这个是看门狗的问题。

网友P:
外部电源不稳定会造成单片机。

网友Q:
单片机复位电路的可靠性直接决定了整个单片机系统的可靠

网友R:
内部程序造成的死机,然后复位了。

网友S:
看你代码是不是开了看门狗哦

网友T:
你这还有点触发原因呢
我都遇到过毫无原因的,偶发性复位
后来复位按键打胶搞定

网友U:
LP仿真器能仿真ST的么?好奇

网友V:
是不是你的程序出现问题了啊,你用仿真器跟踪提示什么呢

网友W:
你是有看门狗操作么?如果有的话,建议要喂狗哦,不然容易重启

网友X:
这个描述属实有点儿不懂,要不把程序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Y:
为啥复位,是你新增完程序之后总复位么?还是咋回事儿

网友Z:
写个定时器中断程序应该不至于总复位吧,是不是误触发了?

网友AA:
感觉是你程序里有看门狗程序,但是定时器总抢占优先级,导致喂狗晚了,最后导致重启的

网友AB:
这个你不把程序附上来,不好说咋回事儿啊;

网友AC:
你可以用jlink仿真器试试,看看是否是仿真器的事儿

网友AD:
是连接到板子之后就总复位么?还是写完程序运行之后总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