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电源一个1N4148的作用

楼主(2022-01-13):
请问大家,反激电源输出肖特基二极管两端RC吸收电路中,在R上并了一个1N4148有什么作用?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肖特基做反激整流,基本上完全不需要加吸收回路。
一般只有快恢复做的整流才需要,我设计的几款充电器,但凡是采用肖特基的,均没有做吸收,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尖峰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做反激整流,基本上完全不需要加吸收回路。
一般只有快恢复做的整流才需要,我设计的几款充电器,但 ...

如果要想实现吸收作用,请问选择什么类型的二极管?

@不亦心 :那么该选择什么类型的二极管?
肖特基本身的结电容就很大

楼主:
啥意思?是阻容加二极管吸收电路形式吗?

@Siderlee :能讲一下什么拓扑形式的电源线路吗?不是很了解。
@王栋春 :不限于反激 很多电路拓扑都可以用
@Siderlee :是不是反激开关电源主绕组两端并联的尖峰吸收电路形式。
吸收回路的一种 能够有效的吸收二极管关断时的尖峰电压 对EMI和降低二极管的损耗有影响

网友B:
最近也在验证对比加这个二极管的影响,目前验证这个二极管对肖特吉反向电压影响不大,对效率有影响,输出电压越大影响越大,目前验证输出12V时,加此二极管满载230V时效率提升0.3%,输出24V时满载230V时提升0.6%左右,EMI影响周五刚测试完,还没看具体对比数值。

@不亦心 :EMI验证了传导,辐射,基本影响不大,12V,24V--30W, 这个也可能和设计有关系,设计不同可能会影响EMI; 加这个二极管明显的变化主要吸收了RC-R上的尖峰电压。所以损耗小了~ 在小功率上影响效率比较明显。
有点不相信,有具体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