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用寄存器导致不能进入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2-01-14):
void TIM3_UPCount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StructIni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6000-1;
    //Sampling frequency of digital filter does not affect timer clock
    //Sampling Frequency Dividing 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interrupt priority configuration
   //NVIC_StructInit.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StructInit.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
   //NVIC_StructIni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StructInit);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e(u8 ch, u8 pri, u8 sub)
{
    exNVIC_Init_TypeDef  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ch;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pri;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sub;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ex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s32 main(void)
{
          SystemInit();//36M
    LED_Init();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e(TIM3_IRQn, 0, 1);
          TIM3_UPCount_Init();
    while(1)
                {
                         if(1 == j)
                         {
                          // GPIOB->BRR = 0x1000U;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
                         else
                         {
                         // GPIOB->BSRR = 0x1000U;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i++;
                if(i>9)
                {
                  i =0;
                        j = !j;
                }
        }
}

楼主:
GPIOB->BRR      GPIOB->BSRR   2个寄存器直接赋值导致不能进去TIM3中断,请问怎么回事呢。芯片是MM32F0133C7P

网友A:
那应该是寄存器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B:
最好先检查一下你的寄存器

网友C:
寄存器配置对没有

网友D:
那是没配对的原因

网友E:
可以直接对这两个寄存器赋值吗

网友F:
仿真时候看一下寄存器状态

网友G:
寄存器配置有问题

网友H:
这两个标志位是什么 意思来着?

网友I:
都需要配置哪些寄存器呢

网友J:
这是将引脚配置成什么状态了啊

网友K:
这不还是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