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中我想加入一个判断语句,是否为刚烧写完?这个判断语句该怎么写

楼主(2022-01-14):
PIC24单片机,串行的24C08存储器,因为程序需要,需要在程序一开始加一个判断,判断程序是否为刚烧写完的程序
这个判断语句该怎么写?

网友A:
这个真的不知道

网友B:
这个不需要把 有什么必要吗

网友C:
那没有做过这样的例程

网友D:
可以点灯代替吗

网友E:
点个灯 示意一下就行了

网友F:
你自己为“烧写完”设定一个标志,判断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G:
也就是没有运行过呗,运行一下后在flash里面写个标志就完了

网友H:
既然有EEPROM,直接保存一个标志在AT24C08中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I:
可以在外部的EEPROM或者MCU内部Flash特定的几个区域写上特殊字符,
每次上电去判断一下,这几个区域是不是存在这些特殊字符,
如果没有,就表示刚烧写完初次运行程序;
如果有,就表示这个程序烧写完以后运行过(即不是首次运行程序)。

网友J(2022-02-16):
这个可以写个时间戳吧,是不是能实现啊?

网友K:
基本上烧录的时候加个标记,比如在最后写个1,然后下一次程序写个2,这个标记随时与存储器里对比,如果比它大就是新程序

网友L:
可以在存储里写个标记,试试

网友M:
这个判断程序是否是最新程序呗,这个程序有啥标记么?比如时间戳啥的?

网友N:
得看你程序是否有啥标记,通过这个标记来记录

网友O:
在你的存储里写个标记,如果是最新的就标记为1,如果之前的就标记成0试试

网友P:
还没这么考虑过,我觉得可以在程序里写个标记,开机读取这个标记,然后写到存储器里

网友Q:
你用时间戳可能会行,如果不用时间戳的话,就是在程序里加个标记

网友R:
这个还没有什么好的思路,我知道keil的话有编译时间之类的

网友S:
还得从你的程序固件入手,得让他有标记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