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定时器补货测量脉冲宽度用什么方法最好?

楼主(2022-01-14):
定时器捕获还是PWM捕获?

网友A:
貌似有点难度

网友B:
使用timer2输入捕获感觉可以做到

网友C:
用定时器比较好点

网友D:
不知道pwm可以不可以

网友E:
其他定时器不可以吗

网友F:
对精度有什么 要求吗

网友G:
是什么样子的信号呢

网友H:
一共有多少个定时器呢

网友I:
就是定时器吧,pwm不是输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