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大佬们,内存不够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2022-01-14):
遇见了,“no target memory available for section "func._display(8196 bytes)”错误,请问在哪里可以调用内存?

网友A:
换个大内存的

网友B:
精简代码吧

网友C:
或者深度优化一下

网友D:
是不是有大的数组了啊

网友E:
你这个占用的也太多了啊

网友F:
下载到什么位置上了呢

网友G:
优化精简代码,实在不行就只有换一个FLASH更大的片子了。

网友H:
还是换大的片子吧,
精简能精简多少

网友I:
可以更换大的内存的板子进行设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J:
这个只有换个大内存的芯片

网友K(2022-02-15):
是指RAM还是flash不够?

网友L:
一句话换吧

网友M:
存储不够可以看看你定义的变量或者数组,优化一下

网友N:
这个还得从你的程序查起,去掉多余定义的变量

网友O:
你是全局变量搞得太多了吧,去掉一些试试

网友P:
可以换个芯片吧,换个大点儿的flash的芯片吧

网友Q:
你优化一下代码呗,去掉多余的功能

网友R:
你是加显示了,把显示的数据放到外置存储里,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S:
可以外置存储芯片,看看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T:
建议还是换个大点儿的芯片,能好很多

网友U:
内存不够就优化代码吧,去掉一些冗余的程序试试呢?

网友V:
调内存好像不太行吧,你换芯片试试呢?用大容量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