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协议应用—IO口模拟(液晶屏显示)

楼主(2022-01-14):
SPI协议如何通过IO口模拟,有哪些注意事项,如何根据芯片手册配置SPI参数,具体例子如何用SPI进行液晶屏的应用???求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SPI用IO模拟效率太低了

楼主:
不带SPI接口你不模拟吗?关效率啥事,出个问题,还说问题不中????

楼主:
不会就是不会,会就是会

网友B:
IO模拟SPI不好操作吧

网友C:
这个模拟效率太低了

网友D:
SPI有分3线和4线的,时序类似,如用IO模拟的话,因速度比较慢,除非是数据量不多的如笔段型液晶屏,否则显示更新会很慢,特别是彩屏TFT的更新; 不过如中间加个如瑞佑的RA8889这样的液晶屏控制器,也可用SPI做出彩屏图片随时切换的好效果,因为这只需要用SPI来传指令,显示数据可全由控制IC(RA8889)来处理。
3线SPI用IO模拟的处理可参考如下:
void LCD_CmdWri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a)
{
        cs = 0;
        sck = 0;
        sda = 0;        //RW=0, write
        sck = 1;

        sck = 0;
        sda = 0;                //RS=0
        sck = 1;
        LCD_SendData(Addr);
        LCD_SendData(Data);
        cs = 1;
}
void LCD_Data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cs = 0;
        sck = 0;
        sda = 0;            //RW=0, write
        sck = 1;

        sck = 0;
        sda = 1;                //RS=1
        sck = 1;
        LCD_SendData(Data);
        cs = 1;
}
void LCD_SendData(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i;

        for(i=0 ; i<8 ; i++)
        {
                sck = 0;
                if(buf & 0x80)
                        sda = 1;
                else
                        sda = 0;
                sck= 1;
                buf <<= 1;
        }
        sck = 1;
        sda = 1;
}

网友E:
主要是需要注意时序

网友F:
模拟好的话 效率不会很低

网友G:
其实模拟的效率不会低下的

网友H:
对io口也要进行相应的初始化

网友I:
基本上都可以用io口模拟

网友J:
应该需要短暂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