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用 mcu 采集烧水声音,自动识别沸腾。

楼主(2022-01-14):
有没有可能误判?

网友A:
直接监测水温不行吗?检测声音是不是误差较大。

@ztb :楼主这款产品是用在高海拔地区吗?
ztb
基本办不到!沸点因大气压不同在改变(海拔1500米,沸点95℃),沸点范围很小<0.2℃,一般的传感器精度都不够!

网友B:
声音识别,或者频谱判断?

网友C:
开水不响,响水不开!

网友C:
满壶水不响,半壶水想叮当。

网友D:
通过声学测量,可以监听水泡破裂的声音,分析判断的计算量比较大,还要排除环境噪声干扰。
而测量水温,当温度在一段时间(例如15秒)不再升高且接近当地的沸点温度。就是开锅了。

网友E:
这个东西用这种控制方法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F:
这个好
哈哈哈,还是T主的回答亮啊。

网友G:
和快速水壶一样,检测蒸汽不是很好吗

网友H:
还真有这么检测的。。。

网友I:
这不是做产品,是做研究吧

网友J:
水烧开前,温升会先排出水中溶解的空气,一样有声音,所以有前面说的  响水不开,开水不响。
用高分辨率adc测量温度(不需要精度,只需要分辨率,24bit 的国产廉价称重 adc 或者 soc 就很合适),一定时间内温度不再上升,就可以判定 水烧开了。

tyw
@tyw :不过此时容器得密封耐压,增加成本.哈哈,按下葫芦浮起瓢.忙哦
tyw
@wh6ic :哈哈,这确实是个难题,市面上热水机只到98度,不烧开的,无人值守要防沸腾有很多关要攻.用加压测温似乎简单些,加热罐内超过1点几大气压,水温就大于100度了,此时关电,就能保证100度开水了.
@tyw :肯定不是水壶,电源就是个大麻烦。 估计是 共用电热开水机 之类的大家伙
tyw
一个水壶搞这么大动静,卖给崇明宁勒阿嗲去,哈哈

网友K:
检测声音这靠谱吗?旁边要是有其他的烧水装置,不就误判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检测声音这靠谱吗?旁边要是有其他的烧水装置,不就误判了?

可以使用麦克阵列,消除其他干扰,包括噪音和其他水开的干扰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水烧开前,温升会先排出水中溶解的空气,一样有声音,所以有前面说的  响水不开,开水不响。
用高分辨率adc ...

使用声音检测的优势明显,安装方便,无接触,长寿命,

网友L:
楼主问是否可能误判,做不好,太可能误判了

网友M:
idea有点骚气!

网友N:
看来是同行。这个早就有专利了。不过没见过产品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看来是同行。这个早就有专利了。不过没见过产品

早就有专利了?啥专利?

网友P:
用温度曲线,到沸点肯定会有段时间不升温,如检测到某个温度范围内,温度不升高一定时间,就认为到沸点了

楼主:
听见沸腾掐掉电源。

网友Q:
这个不好整,有完善方案都该专利

网友R:
终于明白开水烧开发音的原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水烧开前,温升会先排出水中溶解的空气,一样有声音,所以有前面说的  响水不开,开水不响。
用高分辨率adc ...

网友D:
所有的饮水机的出水温度都不能达到沸点温度,否则出来的就是蒸汽。所有以温度控制的即热式开水机也都不敢太接近沸点,否则很容易导致蒸汽烫伤。有一种貌似“本质开水型”的机器通过沸腾力排出开水的设备,其设定的液面高度也会影响出水温度。
所以这个问题一致没有见到经济可靠的好办法。

网友S:
三十多年前读初中的时候有过相同想法,那时候还没现在那么强大的DSP,LM567被证明对此无能为力。

网友T(2022-02-18):
气流的传感是不是更容易判断一些。

网友U:
为啥不搞个气压计,检测海拔,再检测温度呢?

网友V:
直接根据声音判断,难度较高且容易误判或受干扰。非要用声音判断,加个气哨,根据特定频率的声音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