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 MS51EC0AE 基于 T1 定时器的 PWM 例程吗?

楼主(2022-01-14):
在做 PWM 方面的应用,在新唐官网下了 MS51EC0AE 的例程,看了下 PWM 的例程,都是基于系统时钟的,PWM 信号也出来了,但是因为系统时钟即使经过128分频后频率还是较高,PWM 的最低频率达不到1Hz,如果PWM的时钟信号采用T1的溢出频率的话,肯定能把最低输出频率降到1Hz,但是官方例程里没有基于T1的,有用过的老师吗?

网友A:
这个没有用过

网友B:
这个改一下时钟源并不难。新塘有中文TRM资料,直接看下描述就能搞懂。
另外,1Hz都可以不用硬件PWM直接软件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