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V主频问题引起的串口异常

楼主:
   调试串口时发现设置的波特率打印出来的数据都是乱码,一直认为是软件配置问题,查软件也没查出问题,所以在串口调试助手中手动选择波特率,发现代码设置的波特率是115200在38400时才可以打印出正确的数据,这才意识到时序问题,发现代码默认设置的时钟是200MHZ,但是GD407VE手册介绍是Max=168M.
另外,当配置成外部8M晶振168MHZ和200Mhz时串口都不能正常工作,当改为内部IRC16M 168M和200M时串口都能正常打印。
测试代码官方:GD32F4xx_Demo_Suites_V2.3.0

网友A(2022-01-14):
把HXTAL_VALUE的值修改成外部晶振频率值,不然会导致波特率发生器产生错误频率。另外时钟配置是条件编译,选择407时钟会按照407的逻辑进行配置。如果晶振和程序里面默认使用的晶振不同,可以自己修改分频和倍频参数。

网友A:
另外,波特率发生器会根据频率设置自动计算生成波特率,不会受到主频影响。还是看一下HXTAL_VALUE的值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HXTAL_VALUE的值修改成外部晶振频率值,不然会导致波特率发生器产生错误频率。另外时钟配置是条件编译, ...

#define HXTAL_VALUE   ((uint32_t)8000000)改为8M,外部晶振可以工作了,谢谢。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会不会导致不是常规波特率呢

网友D:
换一下时钟源试试看

网友E:
主频最快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F:
倍频 分频 总是可以的

网友G:
修改成外部晶振频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