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 CAN没有输出

楼主(2022-01-15):
GD32F103C8T6 CAN没有输出
回环模式,可以读取回数据,但是我重映射的PB8,PB9没有信号出来,外接的TJA1050,请问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
代码如下
can_trasnmit_message_struct transmit_message;
can_receive_message_struct receive_message;
uint8_t CAN_Tx_Buf[8];
uint8_t CAN_Rx_Buf[8];

/*!
    \brief      initialize CAN and filter
    \param[in]  can_parameter
      \arg        can_parameter_struct
    \param[in]  can_filter
      \arg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BSP_CANInit(void)
{
    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

    /* configure CAN0 NVIC */
    nvic_irq_enable(USBD_LP_CAN0_RX0_IRQn,1,2);

    /* enable CAN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AN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configure CAN0 GPIO */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CAN_FULL_REMAP,ENABLE);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IPU,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8);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AF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9);

    /* initialize CAN and filter */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INIT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FILTER_STRUCT, &can_filter);

    /* initialize CAN register */
    can_deinit(CAN0);

    /* initialize CAN parameters */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TTC 时间触发通信        0: 禁用时间触发通信        1: 使能时间触发通信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DISABLE;                        //ABOR 自动离线恢复        0: 通过软件手动地从离线状态恢复        1: 通过硬件自动的从离线状态恢复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AWK 自动唤醒        0: 通过软件手动的从睡眠工作模式唤醒 1: 通过硬件自动的从睡眠工作模式唤醒
    can_parameter.no_auto_retrans = ENABLE;//DISABLE;                                                                //ARD 自动重发禁止        0: 使能自动重发        1: 禁用自动重发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DISABLE;                                        //RFOD 禁用接收FIFO满时覆盖        0: 使能接收FIFO满时覆盖        1: 禁用接收FIFO满时覆盖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DISABLE;                                                //TFO 发送FIFO顺序        0: 标识符(Identifier)较小的帧先发送        1: 所有等待发送的邮箱按照先进先出(FIFO)的顺序发送
#ifdef TEST_LOOPBACK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LOOPBACK_MODE;                                //回环模式
#els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通信模式
#endif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SJW[1:0] 再同步补偿宽度        再同步补偿占用的时间单元数量= SJW[1:0]+1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6TQ;                        //BS1[3:0] 位段1        位段1占用的时间单元数量=BS1[3:0]+1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5TQ;            //BS2[2:0] 位段2        位段2占用的时间单元数量=BS2[2:0]+1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6000 / CAN_BAUDRATE;                        //BRP[9:0] 波特率分频系数

    /* initialize CAN */
    can_init(CAN0, &can_parameter);

    /* CAN0 initialize filter */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0;                                                                                                //disable filter
//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LIST;                                //FMx 过滤器模式        0: 掩码模式        1: 列表模式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FMx 过滤器模式        0: 掩码模式        1: 列表模式
    can_filter.filter_bits = CAN_FILTERBITS_32BIT;                        //FSx 过滤器位宽        0: 16-bit位宽        1: 32-bit位宽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FILTER_LIST_HIGH;                        //FDx 过滤器数据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FILTER_LIST_LOW;                                //FDx 过滤器数据
                                                                                                    //列表模式下:
                                                                                                    //0: 标识符的Bit(x)必须为0
                                                                                                    //1: 标识符的Bit(x)必须为1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FILTER_MASK_HIGH;                        //FDx 过滤器数据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FILTER_MASK_LOW;                                //FDx 过滤器数据
                                                                                                    //掩码模式下:
                                                                                                    //0: 标识符的Bit(x)不需参与比较
                                                                                                    //1: 标识符的Bit(x)需要参与比较

    can_filter.filter_fifo_number = CAN_FIFO0;                                        //FAFx 过滤器关联FIFO        0: 关联FIFO0        1: 关联FIFO1
    can_filter.filter_enable = ENABLE;                                                                        //FWx 过滤器激活        0: 没有激活        1: 激活工作

    can_filter_init(&can_filter);

    /* enable can receive FIFO0 not empty interrupt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EN_RFNEIE0);

}

void CAN_process(void)//测试 1秒定时调用
{
                CAN_Tx_Buf[0] = 0x55;
                CAN_Tx_Buf[1] = 0xAA;
                CAN_Tx_Buf[2] = 0x01;
                CAN_Tx_Buf[3] = 0x02;
                CAN_Tx_Buf[4] = 0x03;
                CAN_Tx_Buf[5] = 0x04;
                CAN_Tx_Buf[6] = 0x05;
                CAN_Tx_Buf[7] = 0x06;

                BSP_CANWrite(CAN0, CAN_Tx_Buf);
}

void BSP_CANWrite(uint32_t can_periph, uint8_t *buff)
{
                uint8_t i;
#ifdef TEST_LOOPBACK
    uint32_t timeout = 0xFFFF;
    uint8_t transmit_mailbox = 0;
#endif

                for (i = 0; i < 8; i++)
                {
                                transmit_message.tx_data[i] = buff[i];
                }

    /* initialize transmit message */
    transmit_message.tx_sfid = TX_SFID;                                        //SFID[10:0]/EFID[28:18] 标识符
                                                                                                    //STID[10:0]: 标准格式帧标识符
                                                                                                    //EXID[28:18]: 扩展格式帧标识符
    transmit_message.tx_efid = TX_EFID;                                        //EFID[17:0]: 扩展格式帧标识符
    transmit_message.tx_ft = CAN_FT_DATA;                                //FT 帧种类        0: 数据帧        1: 遥控帧
//    transmit_message.tx_ff = CAN_FF_STANDARD;                //FF 帧格式        0: 标准格式帧        1: 扩展格式帧
    transmit_message.tx_ff = CAN_FF_EXTENDED;                //FF 帧格式        0: 标准格式帧        1: 扩展格式帧
    transmit_message.tx_dlen = TX_DLEN;                                        //DLC[3:0] 数据长度
#ifndef TEST_LOOPBACK
                /* transmit message */
                can_message_transmit(can_periph, &transmit_message);
#else
    /* transmit message */
    transmit_mailbox = can_message_transmit(can_periph, &transmit_message);
    /* waiting for transmit completed */
    while((CAN_TRANSMIT_OK != can_transmit_states(can_periph, transmit_mailbox)) && (0 != timeout)){
        timeout--;
    }
    timeout = 0xFFFF;
    /* waiting for receive completed */
    while((can_receive_message_length_get(can_periph, CAN_FIFO0) < (TX_DLEN - 1)) && (0 != timeout)){
        timeout--;
    }

    /* initialize receive message*/
    receive_message.rx_sfid = 0x00;
    receive_message.rx_ff = 0;
    receive_message.rx_dlen = 0;
    receive_message.rx_data[0] = 0x00;
    receive_message.rx_data[1] = 0x00;
    receive_message.rx_data[2] = 0x00;
    receive_message.rx_data[3] = 0x00;
    receive_message.rx_data[4] = 0x00;
    receive_message.rx_data[5] = 0x00;
    receive_message.rx_data[6] = 0x00;
    receive_message.rx_data[7] = 0x00;
    can_message_receive(CAN0, CAN_FIFO0, &receive_message);
                for(i = 0; i < TX_DLEN; i++)
                {
                                System.com.can_rx[i] = receive_message.rx_data[i];
                }
                CAN_TO_USART(COM_RS422);
#endif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CAN0 RX0 excep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CAN0_RX0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i;

                gd_eval_led_toggle();
    /* check the receive message */
    can_message_receive(CAN0, CAN_FIFO0, &receive_message);

//    if((TX_SFID == receive_message.rx_sfid) && (CAN_FF_STANDARD == receive_message.rx_ff) && (TX_DLEN == receive_message.rx_dlen))
    if((TX_EFID == receive_message.rx_efid) && (CAN_FF_EXTENDED == receive_message.rx_ff) && (TX_DLEN == receive_message.rx_dlen))
                {
                                for(i = 0; i < TX_DLEN; i++)
                                {
                                                System.com.can_rx[i] = receive_message.rx_data[i];
                                }
                                CAN_TO_USART(COM_RS422);
    }else{
    }
}

网友A(点评):
有大佬能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B:

GPIO_CAN_FULL_REMAP,PB8,9不是全映射,是半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