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TOP248Y设计开关电源的反馈绕组电压问题

楼主(2022-01-15):
请教一下各位,我用TOP248Y设计一款开关电源,24V和12V俩组输出,去做变压器时候厂家问开关变压器的反馈绕组电压是多少,我看DATASHEET里面介绍有5.8V的比较器,是否选择大于5.8V的电压就可行,比如7V,8V,还是有一个经验值的?

网友A:
反馈绕组应该是电路稳压环节所检测的位置,我搞过类似的电路当时由于12v要求比较高,所以着重监测该路电压。

@alexlzg :问题解决了请分享一下经验。
谢谢,我网上搜到TOP管的反馈绕组的电压是1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