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 SPI做从机可以接收数据,但是不能发送数据出去

楼主(2022-01-15):
GD32F103C8T6 SPI做从机,中断可以接收数据,但是不能发送数据出去,使用的模式是全双工,有遇到过这种吗?我用另外一个GD32F205的芯片,做SPI从机就是可以同时收发的,这个芯片就是发不出来,我对了一下官方的例程,没有发现代码问题在哪,代码如下
/**
  * @brief  SPI_FLASH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BSP_SPI_Init(void)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ifndef SPI_MODE_MASTER
    /* configure SPI1 NVIC */
                nvic_irq_enable(SPI1_IRQn,1,3);
#endif
    /* SPI clock 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1);

    /* SPI1 GPIO config */
#ifdef SPI_MODE_MASTER
                //MASTER
                //CS
                gpio_init(SPI1_CS_PORT,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SPI1_CS_PIN);
                //SCK MOSI
    gpio_init(SPI1_SCK_PORT,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SPI1_SCK_PIN);
    gpio_init(SPI1_MOSI_PORT,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SPI1_MOSI_PIN);
                //MISO
    gpio_init(SPI1_MISO_PORT,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SPI1_MISO_PIN);
#else
                //SLAVE
                //CS
                gpio_init(SPI1_CS_PORT,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SPI1_CS_PIN);
                //SCK MOSI
    gpio_init(SPI1_SCK_PORT,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SPI1_SCK_PIN);
    gpio_init(SPI1_MOSI_PORT,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SPI1_MOSI_PIN);
                //MISO
    gpio_init(SPI1_MISO_PORT,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SPI1_MISO_PIN);
#endif
                /* chip select invalid */
                gpio_bit_write(SPI1_CS_PORT, SPI1_CS_PIN, SET);

    /* deinitilize SPI and the parameters */
    spi_i2s_deinit(SPI1);
    spi_struc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 SPI1 parameter config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ifdef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HIGH_PH_2EDGE;
#else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SLAVE;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endif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64;//1M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ifndef SPI_MODE_MASTER
    /* SPI int enable */
    spi_i2s_interrupt_enable(SPI1, SPI_I2S_INT_RBNE);
#endif
    /* SPI enable */
    spi_enable(SPI1);
}

#ifndef SPI_MODE_MASTER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PI1 Handler excep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PI1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spi_i2s_interrupt_flag_get(SPI1,SPI_I2S_INT_FLAG_RBNE))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SPI1,SPI_FLAG_RBNE);

                                // received data
                                System.com.spi_rx[System.com.spi_rev]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1);        //保存数据

                                System.com.spi_rev++;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System.com.spi_tx[System.com.spi_rev]);        //?

                                if(System.com.spi_rev > 4)
                                {
                                                System.com.spi_tx_len = System.com.spi_rx[3] * 256 + System.com.spi_rx[4] + 5;
                                                if(System.com.spi_rev > System.com.spi_tx_len)
                                                //if(System.com.spi_rev > 22)
                                                {
                                                                System.com.spi_rev = 0;
                                                                System.com.spi_flag |= 0x80;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PACKET_SYNC);
                                                }
                                }
    }

}
#endif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

网友A:
是什么问题呢?学习下

楼主:
因为我给四根通讯线串了100欧电阻,直接抓io有信号出来,串电阻之后就没信号了